没有有副翼的机器了,自旋停怎么练习呢?

楼主(2013-09-18):
基本功太差,想练习自旋停!
可手上都是三轴无副翼的机器了,转10几圈手不用修正都在原地不动,自旋停怎么练习呢?
难道要故意预先把机器歪一个角度,然后转圈过程中去修正?
请指点一下怎么用无副翼的机器练习!

楼主:
越来越发现正倒飞的自旋必须练扎实,不然后面很吃力。

网友A:
楼主什么陀螺这么牛X,十几圈不跑,你慢慢的转试试跑不。

网友B:
将主桨的感度降低一些就行了,还可以设主桨感度降到0,这样想当于有副翼机了。

网友C:
不知lz想表达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主桨的感度降低一些就行了,还可以设主桨感度降到0,这样想当于有副翼机了。

龙卷风用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龙卷风用户??

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

那就是vbar吧

网友:
哪个3轴这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vbar吧

是ZYX-S,是好多人看不好的,但我用的却不错。不管是主桨还是锁尾,表现有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陀螺这么牛X,十几圈不跑,你慢慢的转试试跑不。

Vbar,还真不跑,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lz想表达什么?

想表达的是:无副翼的机器自旋太稳了,怎样用来练习正倒飞的自旋停,能指教吗?

网友:
转慢点就是了。。。慢了才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表达的是:无副翼的机器自旋太稳了,怎样用来练习正倒飞的自旋停,能指教吗?

自旋稳定不好吗?高质量的陀螺仪和调试好的机才有这个性能,难道你喜欢偏飘跑去吗?连续3d动作的时候你需要不断的修正才是叫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ZYX-S,是好多人看不好的,但我用的却不错。不管是主桨还是锁尾,表现有都很好。

你是高手哈,有一zyx悬停时顺时针轻微自转至今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用好模拟器,多练自旋是正道

网友:
能不能关掉自旋补偿?

网友:
既要稳,又要不那么稳,难啊!

网友:
再装一台有副翼!

网友:
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高手哈,有一zyx悬停时顺时针轻微自转至今没有办法解决??

ZYX抗振性特别差,大桨做平衡尾桨做平衡,一定要做细,没有振动了锁尾就好了。

网友(2014-03-13):
慢自旋会稳吗?

网友F:
自旋练了干嘛的

网友:
我的ZYX-S抗震性特别好,飞机在空中抖的快散架了,尾管麻手,飞起来也没事,翻也没事。

网友G:
上5米X5米的房间练习,管你是啥子三轴都要腿发抖

网友:
楼主不必纠结,不要连定点自旋了,白费电。练习在匀速自旋过程中让飞机从左向右移动,然后再回来,一样练习操控能力。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陀螺这么牛X,十几圈不跑,你慢慢的转试试跑不。

不用太牛的陀螺仪,廉价K8,经过主旋翼、尾旋翼回路控制最优化以及自动微调以后自旋十来圈不会跑的(刮风不算),快慢都行,这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5米X5米的房间练习,管你是啥子三轴都要腿发抖

同感。不过阳台侠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