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能否使用充电的AA5号电池?

楼主(2013-09-18):
找到一份比较老的精灵快 速入门手册在看,同时也去网店询问了些情况。
遇到一个大家都不注意,但个别店家又在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精灵能否使用可反复充电的AA5号电池?(譬如,耐能、爱乐普的镍氢电池)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官方的技术也能详尽的说明下!

楼主:
普通电池和充电电池在电压和内阻方面不同,但精灵的遥控器是否宽容度比较高,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A:
必须要说明精灵的遥控器实在太赞,省电到你害怕,飞了好几个月了,几乎天天飞,坑爹的电池就是没耗完(一直没有报警);因为担心所以还刻意测量了下电压,坑爹,居然4节电池电压已经降至3v了,还不报警,不得不佩服精灵的遥控器电压需要的范围很宽泛。
另外也有个疑问,我的遥控器,已经低于4v报警电压为什么不报警?

网友:
不知道啊,我也想问.....

网友:
发射端应该没严格的要求,只要有电就行了!!因为以前玩车的时候是这样搞的,不过现在我的板控也是锂电,充一次电要玩很久!

网友B:
貌似DJI精灵的控是天地飞,没试过。
但试过FUTABA T6J,还有Hisky的控,
都可以使用充电电池替代5号电池。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DJI精灵的控是天地飞,没试过。
但试过FUTABA T6J,还有Hisky的控,
都可以使用充电电池替代5号电 ...

一代控是天地飞代工的。二代大疆开始自己做了。手感跟FUTEBA一致。很爽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DJI精灵的控是天地飞,没试过。
但试过FUTABA T6J,还有Hisky的控,
都可以使用充电电池替代5号电 ...

恩!天地飞代工的

网友:
感觉精灵的遥控器特别省电。相对较,小四旋翼玩具的遥控要费电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代控是天地飞代工的。二代大疆开始自己做了。手感跟FUTEBA一致。很爽的感觉。

居然偷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居然偷飞!

其实我只摸过二代控,一代控没碰过。二代控手感比FUTABA 10C都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只摸过二代控,一代控没碰过。二代控手感比FUTABA 10C都爽。

兄弟应该放出谍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应该放出谍照啊

还真没这种爱好。。。手感这东西吧,等大疆发售了买一个大家都懂了。

网友:
LZ说的AA充电5号电池是不是品胜的绿色的那种啊,如果是那种的话是可以使用的,我之前一直用的就是那种电池,没问题的,最近才刚换遥控,把原装遥控器闲置在那里了

网友:
2.4g加上小功率,想不省電都難
想省電距離就得犧牲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这种爱好。。。手感这东西吧,等大疆发售了买一个大家都懂了。

哥顿时泪流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顿时泪流满面

被戳中了有木有有木有,哇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一直在用三洋充电电池,不都一样的吗?为啥不能用……是5号就可以的吧。推荐三洋的,原装日本进口货,超小电流失,超级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说明精灵的遥控器实在太赞,省电到你害怕,飞了好几个月了,几乎天天飞,坑爹的电池就是没耗完(一直 ...

这么说的话其实可以改1S锂电直接驱动遥控器了

话说这个遥控器真是天地飞代工的么。。。对天地飞的可靠性信心不足额。。。

网友D:
电压低了 估计危险啊 对于发射的范围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了 估计危险啊 对于发射的范围问题
纠结啊,管理就不能吱一声啊

网友F:
应该是很安全的,XXF我一直不感冒

网友G:
我一直用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