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汽油机火花塞对是电子设备的干扰
水滴!

楼主(2013-09-18):
如何屏蔽火花塞的干扰,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换带电阻的火花塞或把受干扰的设备用铝箔包起来。

网友A:
火花塞要带电阻,点火线加屏蔽接地(接发动机外壳或金属机架),所有舵机线经过磁环过滤,按收机远离火花塞。如果是电子点火的接收机也要远离点火器,如果是磁电机的要远离磁电机。特别是油门舵机,一般火花塞较近,一定要做好过滤和屏蔽。

网友B:
火花帽也要带电阻

网友C:
改甲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