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功率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3-09-18):
买的电磁炉标称2000w,实测才1600w,电磁炉最大功率由什么决定的?如何改装使电磁炉最大功率增大?

网友:
这个实测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这是一个系统由各个模块决定的不可能增大,各元件之间都是匹配的你是2000W的那么整流桥驱动电路功放电路线圈线径都是符合这个要求的,程序都是设置好的,你按哪个键功放电路输出多少都是固定的,你要增大功率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改变,也就是说你需要重新买一台

网友:
这些东西很正常的就像你去买摄像头标称500W像素 实际可能就100W像素,虚标这种事很正常尤其一些小品牌

网友A:
把负责功率转换的mos管换成igbt管

网友:
最大的功率是上面的线圈决定的,你可以拆下来看看线圈的大小

网友:
够用就行了,管他2000还是1600呢,功率大小的区别只是加热快慢。功率大用电多,多交电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负责功率转换的mos管换成igbt管

MOS管能用IGBT直接代换吗?驱动电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能用IGBT直接代换吗?驱动电路一样吗?

MOS管是不能用IGBT直接代换滴

楼主:
似乎都没说到点子上,我的电磁炉就是igbt,原来15A的,换成40A的输出功率还是一样。核心问题就一个,怎样在输入电压不变条件下(即220v)提高电磁炉最大功率,听说减小线圈匝数,增粗线径,同时增大谐振电容,当然整流桥和保险管也要更换

网友:
要改变控制电路的PWM波的占空比,这个恐怕要改主控板的

网友:
虚标了吧!
电磁炉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改的,花的钱和时间得不偿失.
单位里的商用电磁炉3000W的,报价2700多,主板坏了换块都要1400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