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导轨油,手头有汽车机油和齿轮油,代替吗?哪个好些

楼主(2013-09-18):
如题,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其实都一样只要有润滑效果就可以了,用粘度小的润滑导轨

网友A:
导轨油是15号机油,如果用齿轮油代替要用冬季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油是15号机油,如果用齿轮油代替要用冬季油。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网友:
润滑脂也行,比油耐用,加一次能用个把月

网友:
也来听课!!!!!!

网友:
我觉得哪个稀用哪个。

网友:
我感觉稠一点的好点,比如轴承锂基脂!

网友(2013-10-23):
我是新手我觉得如果用稠的油的话没办法从机床的油空添加,那和机床的设计思路貌似不太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