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3插水问题

楼主(2013-09-18):
配置如下腾翔VZ-1540电机,海王120A电调,3S 4500MA 35C 电池。船插水后出现动力下降,然后断电重新接电就好了搞不懂什么情况是电调保护还是别的原因。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插水变全浸桨负载大电调触发电压保护,重上电就是。

网友:
海王120a電調能設定保護電壓的,調低一級就能解決了

网友:
电池尾段也有可能插水,调2.8V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上图 我最近也在调剑三

网友:
剑3插水???牛逼操控和速度了吧

网友A:
剑三插水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剑三插水好正常

图片来了

网友:
我的剑3很少插过水,风大浪大时会,起飞后插水,X15倒是浪大就成潜水艇,还能看到在水中潜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剑三插水好正常

如果一般的情况下插水就不正常了,

网友:
多少KV,什么浆?

网友:
和我的船一样的,应该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我的是换了大点的电池就打摆,可能配重有点不协调了

网友:
海王120A也可以直接關掉電壓保護
但如果經常插水就有問題了,我之前的配置也跟你一樣,會間中插水
老虎軸可以上下微調入水角的,可改善插水問題

网友:
就是不要电压保护,也不能解决插水的问题。
不是比赛状态,插水保护了,回来上电一下,总比失去保护要好。
失去保护,电池就危险了。
插水是多方面的,也是很常见的,例如风浪大,操作猛等等,都可能令船插水。

网友B:
不插水比賽就贏一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插水比賽就贏一半了

另外一半是什么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半是什么乃?

另一半就靠運氣跟平常累積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