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迎角的飞机能飞吗?

楼主(2013-09-18):
纯纯新手,准备入魔,主要是从国外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一个入门航模制作才感兴趣的。
以下是国外网站的地址
http://makezine.com/projects/make-30/the-towel-rc-stunt-plane/
看了这个文章,我仔细的阅读了一下新手文章,为了搞清副翼和襟翼我上网搜了搜
才知道主翼要有攻角,也就是迎角,不过上面网址提到的飞机没有这东西。我想问一下
这样布局的飞机的气动性没有问题吗?是不是操作起来要比飘飘机困难啊?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非对称翼型的主翼在没有迎角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升力的。比如平凸和凹凸。对称翼型则必须有迎角才会有升力,比如平板和对称双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对称翼型的主翼在没有迎角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升力的。比如平凸和凹凸。对称翼型则必须有迎角才会有升力, ...

完全没明白,有相关知识的网址或图形讲解吗?麻烦您给发一下。我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帮顶,买个无副翼的就好了

网友:
一头扎下去,别冒泡!

网友:
把你不懂的名词百度一下就懂了

网友B:
攻角即迎角,指的是机翼翼弦与迎面气流的夹角。我理解楼主所说的是机翼安装角,指的是机翼翼弦与机身纵轴的夹角。迎角与安装角完全是二回事,但有人辩称某某书上或某某网站上说的攻角戓迎角就是安装角,其实这种说法只有在机身轴线与飞行方向平行的特例中才成立,在大多数情况下机身轴线与迎面气流并不平行,比如某滑翔机机翼安装角3度飞行迎角可能有5度或8度,因而迎角与安装角不能混为一谈。再说书是人写的,网帖也是人写的,人都有犯错的可能,我们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错误(或自己的误解)奉为圣明呢?迎角可以为正可以为负也可以是0度,这在数学上都有一个确定值,如果是0度那至多只能说二条线是平行或重合没有倾斜而已,并非没有角度,0也是客观存在,没有迎角的说法在数学上就站不住脚。航模是科学,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学习。机翼安装角为0度时飞机可以通过合适的重心位置及适当的升降舵面偏角維持平衡保证所需飞行迎角从而获得足够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角即迎角,指的是机翼翼弦与迎面气流的夹角。我理解楼主所说的是机翼安装角,指的是机翼翼弦与机身纵 ...

您的回复让我清楚了不少。上面那些回复说什么非对称翼型能产生升力。可是这个飞机就是对称翼型的,而且是0安装角的。所以我才一直疑惑这东西是怎么飞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回复让我清楚了不少。上面那些回复说什么非对称翼型能产生升力。可是这个飞机就是对称翼型的,而且是 ...

0度安装角对称翼的飞机,在飞行时要依靠平尾后缘上抬(拉杆),让飞机飞行时机头上抬,导致机翼产生迎角,从而产生升力。
0度安装角对称翼,飞行迎角为0时不会产生升力。
0度安装角平凸翼,飞行迎角为0也会产生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回复让我清楚了不少。上面那些回复说什么非对称翼型能产生升力。可是这个飞机就是对称翼型的,而且是 ...

安装是没有迎角,由于机身前高后低地面滑行时机翼与水平面形成攻角也会产生升力

网友C:
去搜一下伯努利定律,这是空气动力学的基础。
载人飞机的升力绝大部分都是靠压差形成的,而不是靠迎角。

网友:
新人不懂 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搜一下伯努利定律,这是空气动力学的基础。
载人飞机的升力绝大部分都是靠压差形成的,而不是靠迎角。

升力就是上下表面压力差,压力差与迎角关系极大,升力系系数随迎角而变化。

网友:
航模啊 现在动力越来越大 推重比都大于一
只要动力足,砖头都能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力就是上下表面压力差,压力差与迎角关系极大,升力系系数随迎角而变化。

同意,我发现论坛有些是真高人,也有不懂装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