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屏幕飞差点出大事----求云台啊!!!!!

楼主(2013-09-18):
云台!!!!!

一直想给F450搞个夜航灯,会走的那种闪灯,然后加上图传什么的。但是之前装机的时候所有焊点都上热熔胶了,一直不知道怎么清除这个胶。后来搜索了一下,找到方法,只要酒精涂上热熔胶,涂几圈,然后热熔胶就跟鸡蛋外壳一样一撬就脱落了,这个方法超好用的,之前还想过用冰块使热熔胶变硬的,最后发现酒精超级好用。再也不用担心热熔胶不好揭了。

然后花了大概十几个小时搞了一个灯条,走程序的,很炫,接着就是焊接,再把电调从下面换到上面。真心是个大工程。因为一点点小错都可能导致大问题。
于是。。我做错了一点点小错。。导致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问题:我换了个新的XT60插头,焊接的时候竟然没管正负极。直接焊接。然后一切都搞定之后直接上动力电池35C  5000MAH的电池。。。一插电瞬间机架中间冒黑烟,心拔凉拔凉的,我忙了两天多,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竟然毁在这个没留心上。然后第一反应是担心主控坏了电调坏了。然后立马拆了PMU,貌似没发现烧的痕迹,然后又装回去,单独供电,竟然是正常的。主控也是正常的。在考虑电子设备没坏但是有冒烟的情况下,而且还在机架内部位置,然后就怀疑分电板烧坏了,揭开了热熔胶,果然是!!!赶紧一坨焊锡伺候,然后再测试都没有短路之后重新焊接了XT60,用可调电源限流3A测试,竟然全部正常的。真心的牛掰!这个电池我在DIY的时候还把烙铁给弄了一个爆炸口,没想到不小心接反了竟然还全部正常。PMU,图传,IOSD,电调全部是DJI的产品全部正常,。害我一身的冷汗...这真是一丁点的马虎都要命啊,还好DJI产品够牛掰!

然后来说说视频,傍晚的时候飞的,天空灰蒙蒙的,光线不是很好。本来想着用透明胶粘相机能减掉震动,没想到用透明胶去粘因为没固定好反而给了晃动的条件,笨到家了。加上没有云台只能靠钱滚后滚来换视角,加上拍这个视频的时候电池前面已经飞过11分钟,然后下落的时候一边注意屏幕一边看机,没留神,下得狠了,晃得严重,差点自激炸鸡。后面下来太快了差点撞地上了,幸好大油门救了起来。第一次从显示器看飞机航行真不习惯一不小心差点就出事了。还好最后时刻看到鸡鸡救起了。在视频最后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F450飞得很稳,没什么震动。我应该硬挂相机的!
起飞那一瞬间也把我吓一跳了,然后才发现自己打到手动档了...一个人飞真的很容易犯错。要注意的细节太多了。

最后总结是航模非玩具,一点点的差错都能放大成很可怕的问题,飞行前的检查不容小视!

网友:
就看见一堆胶带纸。

网友A:
不明白都是好设备为啥就不上个云台。。。。

网友:
抖得跟坨屎一样 硬绑都比这个强

网友B:
炸那么几次就懂了

网友C:
感覺到 F450 F550 那個電源板 正負極都外露總有那麼一點擔心短路
樓主運氣好!要是別種電調這接法因該四個電調都冒煙了!

网友D:
请教时间:楼主用的是什么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那么几次就懂了

几乎都没炸过了。。。。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把T插的正负极焊反了,直接烧了两块电池,还好及时发现了

网友E:
楼主这个挂摄像机的挺牛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到 F450 F550 那個電源板 正負極都外露總有那麼一點擔心短路
樓主運氣好!要是別種電調這接法因 ...

运气好一方面,关键还是要DJI的电调和PMU功力过硬。要是其他电调还真的给我冒烟了。。不过现在还是有点小担心。毕竟这么坏过。。太可怕了。而且现在通电的时候貌似有一个电调自检慢了半拍的样子。其他几个都同时响了,有一个自检声音慢半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时间:楼主用的是什么摄像机

用JVC-FM1  拍摄时候用的是720P  1280×720,60fps,但是貌似对光线要求比较高。。光线不好出来的图像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挂摄像机的挺牛逼的啊

别提了。。。。。跟楼上说的那样,抖得一坨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都是好设备为啥就不上个云台。。。。

好云台贵啊。。。。

网友:
差点给我晃荡吐了,本来就晕车,这看完让你把我给晕的,比坐船还厉害。。。

网友:
降到可视距离就要靠眼来看了,不能在看图传了

网友:
尽快弄云台吧,太危险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控呀?
这一整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