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模友看看。

楼主(2013-09-18):
冬天快来了,天气冷了,手抖啊,操作就不那么细腻了,容易炸鸡.北方的模友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飞机?希望大家把好的建议和方法共享出来,造福模友。

楼主:
老家山西临汾市浮山县的,冬天冷的厉害,同时看能不能找个飞友。

楼主:
临汾地区的摩友告诉一下哦。

网友:
顶一下老乡 运城得

网友A:
我在东北,我想知道,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对飞控OSD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温度低了失控什么的????

网友B:
买个冬天用的遥控器套子,自己改电阻丝在里面,垃圾3s供电,2分钟就让你的手在里面蒸桑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东北,我想知道,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对飞控OSD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温度低了失控什么的????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影响还是会有的
去年冬天山东零下13度大雪天我飞过450 naza 没啥问题
今年有了全套wkm iosd 图传了,过年的时候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东北,我想知道,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对飞控OSD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温度低了失控什么的????

不知道你东北哪?我长春,冬天零下20度以下,首先电池就不行,几乎放不出电来。其他东西就先不说,液晶屏绝对是看不见人的。至于其他电子产品,按照说明书,那个问题也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东北哪?我长春,冬天零下20度以下,首先电池就不行,几乎放不出电来。其他东西就先不说,液晶屏 ...

我在黑龙江,估计冬天是飞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黑龙江,估计冬天是飞不了了。

东北的一般冬天就练模拟器,要不手痒痒搞个室内的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冬天用的遥控器套子,自己改电阻丝在里面,垃圾3s供电,2分钟就让你的手在里面蒸桑拿!

好办法,回头做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办法,回头做一个。

给你个例子,我身边JR的直升机厂手在山东零下15度是每天如何保持训练的

网友:
“北方的模友只有冬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例子,我身边JR的直升机厂手在山东零下15度是每天如何保持训练的

长45厘米的小电热毯,买了三个,计划改装,12v,  功率25W和40W两档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