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评测下XA650 四旋翼..看没多少用4旋翼航模摄影的·

楼主(2013-09-18):
请高手推荐·评测下XA650 四旋翼..看没多少用4旋翼航模摄影的   如题·············
    本来想搞650 四旋翼航模摄影··带微单的··本地模友说不好·········纠结··········

网友A:
摄影?没什么不好,载机再小带不动微单,再大带带麻烦,小电驴上一捆,上下班高峰照样走街串巷,单人操作,即飞即走,不占停车位,舵机云台虽然晃晃悠悠,白天肯定没问题,晚上勉强够用。

网友A:
摄像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就别想了

我说的就是航模摄影····我看有些高手 也用XA650···········也不错的效果···还有就是··除了 S800 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 机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影?没什么不好,载机再小带不动微单,再大带带麻烦,小电驴上一捆,上下班高峰照样走街串巷,单人操作, ...

请教一下,你减震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淘宝那种减震板,中间夹八个减震球,不是helibest原装的,好像200多,高频没有了,晃动有风的时候有,随它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影?没什么不好,载机再小带不动微单,再大带带麻烦,小电驴上一捆,上下班高峰照样走街串巷,单人操作, ...

这些图片 是你四旋翼拍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那种减震板,中间夹八个减震球,不是helibest原装的,好像200多,高频没有了,晃动有风的时候有,随它去 ...

什么云台····什么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图片 是你四旋翼拍的嘛·????

对啊,云台是mc6500(好像有pro),云台不是我说,的确是很糟糕,摇晃,底下有小块地方还很容易脱胶,因为晃起来很容易把它晃松,相机是5n,镜头sony16定,福伦达15,sigma 19f2.8 30f2.8换着用,16定最糟糕,几乎用不来,分辨率边角全是渣渣,开到f8依然是渣渣,颜色福伦达最好,分辨率感觉上是福伦达稍微好一点,没有严谨比对,大概好个10%顶天了,综合说sigma19很好,分辨率边角2.8能用5.6最佳,30的话2.8就很好了。还有个16-50,用过一次,不说了,也是渣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摄影?没什么不好,载机再小带不动微单,再大带带麻烦,小电驴上一捆,上下班高峰照样走街串巷,单人操作, ...

第一张是PS的移轴的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PS的移轴的效果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漂亮,谢谢

网友(2014-02-08):
引用 网友A:
摄影?没什么不好,载机再小带不动微单,再大带带麻烦,小电驴上一捆,上下班高峰照样走街串巷,单人操作, ...

片子真的不错,傍晚的那几张快门速度多少啊,兄弟这套配置在天上最低的安全快门速度得多少?

网友:
xa650,轴距550,带微单实在很勉强,带狗还可以,早期机型,已经没有优势了,而且是c卡,有间隙,玩玩还可以,干活差点事
如果拍东西,还是600以上轴距合适,你还要挂很多设备上去的,图传、云台电、osd之类的,600轴距的x8调好了也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