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CP就把电池取下来充电,装上去2.4G不见了,怎么才能设置回来?

楼主(2013-09-18):
FUTABA  T10CP就把电池取下来充电,装上去2.4G不见了,怎么才能设置回来?

网友A:
说明书上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没吗

没有啊,连那个选项都没有了,只有PCM1024和PPM

网友:
把2.4g的高频头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3-10-18):
是 独立的高频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