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门和电调输出电压之间是线性关系么?

楼主(2013-09-18):
比如说电调输入端是12.6V(3S)的电压,那么是不是说0%油门对应0V输出电压,50%对应6.3V,而100%对应12.6V?油门的百分比与电压呈线性关系么?

网友A:
电调靠占空比调节,不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靠占空比调节,不是电压

谢谢,但我有点不明白,既然与电压无关,那人们计算电机转速的时候用KV值乘以电压又是根据什么理论呢?

网友A:
电调的mos其实就是开关,比方20%油门,单片机就控制开关20%的时间打开,80%时间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mos其实就是开关,比方20%油门,单片机就控制开关20%的时间打开,80%时间关闭

OK,那么这里说的KV值乘以电压应该是指的是等效电压吧?这么理解的话,油门跟“等效电压”之间,或者进一步说,跟转速之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线性的呢?

网友B(2013-10-19):
你的理解是对的。电调是靠PWM调速的,也就是占空比。最终也是反应在电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电调是靠PWM调速的,也就是占空比。最终也是反应在电压上!

电压是平均电压的意思。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
本人新手,前来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有刷的是直接通过电压来体现,而无刷也是如此不过因为极数问题会有所改变,我自己本人有测试过

网友:
(PWM)占空比输出用万用表测是变化的电压,用示波器测就是变化的占空比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