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7.2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3-09-18):
准备上7.2,咨询下各位动力配置,比如电机,电机齿,齿比等,油门曲线,最后转速,谢谢!

网友:
机器带那个kds540KV的就行了,骚一点就是蝎子4530了。电调看你爱好了,一般现在都用蝎子和k牌吧

楼主:
马达齿用多大的,曲线在多少的时候,转速到2100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达齿用多大的,曲线在多少的时候,转速到2100转?

用原装的电机,同时附带好了马达齿,厂家都配好了,现在还可以订到粗线手绕的升级版

至于电调,等你买到手再说,到时候再根据你的电调帮你设定,因为每家的电调设置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的电机,同时附带好了马达齿,厂家都配好了,现在还可以订到粗线手绕的升级版

粗线手绕的有何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线手绕的有何优点

动力提升,电流消耗更小,飞的更爽,我已订购,多几天就能收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粗线手绕的有何优点

粗线的内阻会小很多,这样损耗会小,效率增加。同样的功率下,电流会小,或者说同样的电流下,功率会大。

客观来说,不建议为了少量的提升而花大价钱,但这次KDS 居然来了个免费的换代升级,推出和老款一样价格的马达,那就毫不客气的腐败啦,准备好钱包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粗线的内阻会小很多,这样损耗会小,效率增加。同样的功率下,电流会小,或者说同样的电流下,功率会大 ...

随7.2附赠的这个540kv的电机就是你说的升级版粗线手绕电机么?还是说这个升级版电机是这几天才出的?

楼主:
粗线的明显好很多了,我的K700-52就是粗线的,飞下来温度控制很好
对了,原配的马达齿是多少T的,齿比是多少,打算用蝎子160A电调来配合,不知道曲线是多少的时候转速是2100转左右

楼主:
说穿了我想用到最少T数的马达齿,曲线在70-80之间,转速在2100转飞行

楼主:
自己顶一顶,看看有人能解答否?

网友:
等楼下的高手

楼主:
期待有人恢复,难道厂家也不知道么?电调以K电调为准,看看有人计算出来没有,另外厂家能提供原厂的齿比数据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穿了我想用到最少T数的马达齿,曲线在70-80之间,转速在2100转飞行

520-540KV马达用18T或19T的马达齿,如果是480-500KV的马达用19-20T,这样都可以达到2100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0-540KV马达用18T或19T的马达齿,如果是480-500KV的马达用19-20T,这样都可以达到2100的转速

谢谢!能否再精确些,最好把齿比给我,我自己能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再精确些,最好把齿比给我,我自己能计算出来!

19:54:20:66,这是所有的齿轮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7.2附赠的这个540kv的电机就是你说的升级版粗线手绕电机么?还是说这个升级版电机是这几天才出的?

对啊,就是我签名说的粗线。动力部分确实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线的明显好很多了,我的K700-52就是粗线的,飞下来温度控制很好
对了,原配的马达齿是多少T的,齿比是多 ...

原配是19T 的

网友:
正在装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