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V的电池保护电压指的是11.4V总电压么?

楼主(2013-09-19):
有的同学说3S 的2200MA 电源需要在3.8V下做长久保存。

那我用B6充电器+扩充板 可以一起给五块电池充吧? 那么也就是 3.8 X 3 = 11.4V咯?

那是怎么充的呢?设定电压值吗??电流值同时设定不。

网友:
使用分壓充電方式 指3s電池每片電壓3.8v  B6不知道有沒有保存模式!

网友A:
电池长期不用,想设置3.8V保存,用B6 S开头的那档充电,B6上电后,按三下第三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长期不用,想设置3.8V保存,用B6 S开头的那档充电,B6上电后,按三下第三个键。

精辟 实用!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长期不用,想设置3.8V保存,用B6 S开头的那档充电,B6上电后,按三下第三个键。

电流好像也设置,0.1A到1A选择多少好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辟 实用!TKS~!

另外还有一个电流设置 从0.1 到1A 选择哪个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电流设置 从0.1 到1A 选择哪个好呢

直接选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1A

可是电压没有3.8 。。。只有3.7可以供选择

网友:
说老实话,B6不适合使用并充板。
电压只要选几S电池就行。
电流要看标称几C充电。一般未标的就是1C,按容量除1000就行,比如:1000mah的用1A,2200的用2A…………。标注5C充电的,既可以乘五为电压值。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9楼正解   电压设置单片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正解   电压设置单片3.8v

我在b6设置里,storage 里只有3.7v设置不了3.8

网友C:
为啥非要用保存模式充?直接平衡充到3.85左右不就OK了!!3A电流从3.6充到3.8还不就是十多分钟左右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非要用保存模式充?直接平衡充到3.85左右不就OK了!!3A电流从3.6充到3.8还不就是十多分钟左右的事情! ...

还是空好,我可以并充板一起上吧

网友C:
平衡充模式下你可以并充啊~~就和普通充电没啥区别啊,只是在3.85左右刹车就可以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充模式下你可以并充啊~~就和普通充电没啥区别啊,只是在3.85左右刹车就可以了撒

悟空总是与众不同。。。所有人说3.8  你是3.85  ,,,,,正在执行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长期不用,想设置3.8V保存,用B6 S开头的那档充电,B6上电后,按三下第三个键。

泡泡老师,我有个UN A6 PLUS+版充电器,你有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