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行46级J3油改电,想用双天的动力,请DX们推荐

楼主(2013-09-19):
油的太麻烦了,想玩儿玩儿电动的但绝对不懂,请各位帮助参谋参谋电机、电调、桨如何匹配。

网友:
双天的话用4250 kv500,6s电池,电调用60a,40a也够用了,13x6--14X7的桨,电机也可以用朗宇3520,kv520,其他一样。
如果要用4s,kv选择750左右的,其他一样,但是建议6s,电流较小。

楼主:
谢谢将军的建议。用A123组电如何?可达到近30C。
觉得重量无所谓,因为油改电重新调重心,这款机头怎么也要加“砖”吧?
坛子里有模友用A123做发行动力电吗?

网友:
A123已经没多少人用了,毕竟是旧货,好像电调的报警电压选项设置里也没有铁锂电池。主流还是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将军。
主要考虑A123还是相对安全些。
本来还准备用七块7000MAH/20C的铁锂电芯组个砖头压在机头配重。
我会再考虑。

网友:
假如这个飞机起飞重量真如厂家标称,只有2500克的话,实在没必要配双天4250这种拉力在3500克以上的电机。大翼展像真机滑翔性好,飞行姿态轻盈优美,完全不应该配成石头加火箭一样的动力风格。如果用A123的话,重量会增加得很厉害,同时电压也偏低了,先按照200克重量的电机来计算一下整机重量,再看动力需要什么样。

楼主:
如果加上自组的7000/22.4V电池组,估计总重要达到3.6-3.7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