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号传动轴改装

楼主(2013-09-19):
企业号基本完成,动力系统改装完成后,船体就可以装好了

网友:
LZ搞个无刷试试? 快得飞起的航母  多刺激

网友:
太快不行的  仿真的 不是快艇!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上飞机

网友A:
船壳有多大,建议LZ不要用那原装的齿轮箱 和那万向软管 ,传动很不好,我的俾斯麦就是一根轴【快艇上拆的】 像快艇一样 跑的飞快

网友:
350的企业应该110左右了 不开太快万向软管可以的

网友:
漂亮啊 一看就用心了

网友:
还是做成4输出的。

网友:
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壳有多大,建议LZ不要用那原装的齿轮箱 和那万向软管 ,传动很不好,我的俾斯麦就是一根轴【快艇上拆的】 ...

船体1米长,换电机了,一根轴,速度测算过,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