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坑了,这套配置怎么样?请前辈们看下

楼主(2013-09-19):
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上 塞斯纳,感觉好小子很丑!!!

网友:
此贴又要火,果断留名

楼主:
我在想要不要换个前拉的电机?卖家说这个电机是后推的,

我想以后练的熟悉了,买个塞斯纳的空机在把设备移植到塞斯纳上面去

网友A:
入吧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吧入吧

你飞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我玩直机的

网友B:
好小子1400!! 朗宇2212X  1400KV   8马刀寸浆   好赢30A电调  舵机就用银燕 17.8块的那个  金属舵机   买个外场胶枪!!!一些胶棒!

网友:
电调 你也可以用40A的 随便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子1400!! 朗宇2212X  1400KV   8马刀寸浆   好赢30A电调  舵机就用银燕 17.8块的那个  金属舵机   买 ...

你是上海的吗

网友:
腰推炸机的话  炸电机 跟浆的几率非常小!!!!! 好小子1400的话  电调 电池 都在机头里面 不容易炸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上海的吗

我是江苏的!

网友:
kt板,下图纸自己做吧,熟悉些结构,也能补充些基础知识,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江苏的!

江苏的远了点,好的谢谢你的知道,

加你QQ我们聊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苏的远了点,好的谢谢你的知道,

加你QQ我们聊聊天

185305769  企鹅!!

网友C:
机型就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型就选错了。

哎,经过蝙蝠侠的指导,我换了一套,

网友:
热熔胶枪买贵了,买那么好的没用,就买小的那种实体店才卖15块钱,经济还实惠

网友:
你买的电机呢?

网友:
看配置就知道是新手,刚入固定翼啊,路还长着呢?

网友:
火钳留名。大神转战固定翼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