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7首飞即炸!!!求解啊!!!

楼主(2013-09-19):
先报下配置,朗宇X2208KV2600 格氏2200mah3s 6寸8*4浆,40a好盈天行者

断浆了 首飞因为没安起落架所以用手抛,感觉出去以后全油门速度还是有点低,后来可能是重心问题向左偏转结果就炸了,不知道是动力问题还是超重啊,求大神解答!!!!对了我还有个六寸的8*6的浆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多大电机?电池是不是太大?

网友:
重心太靠后了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螺旋桨好像安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螺旋桨好像安装反了......

的确反了,不过我重新接了电调,所以电机其实也是反转的,这不就对了么,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螺旋桨好像安装反了......

的确反了,不过我重新接了电调,所以电机其实也是反转的,这不就对了么,呵呵
楼主错了!无论马达正反转!浆的字面都要朝前!

网友:
最近也在飞 F117,也是手抛,很好飞的。 桨反了,另 不明白LZ 6寸8*4浆的意思,用 6*4 桨, 8*4 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错了!无论马达正反转!浆的字面都要朝前!

恩,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错了!无论马达正反转!浆的字面都要朝前!

桨我检查过了,有字的那面的确朝上,没有装反,但是就是不知道是桨太大,还是超重啊,首飞就炸鸡

网友:
电池太后!
放到前面去!

网友C:
第一,重心
第二,桨装反了
第三,就算桨正了,转不了多长时间电机就会过热!桨太大,KV2600的电机可以用5030的***桨,想暴力点就6030!橙色的那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重心
第二,桨装反了
第三,就算桨正了,转不了多长时间电机就会过热!桨太大,KV2600的电机可以用 ...

2200mah的电池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桨啊骚年。。。反了

网友D:
大家都说浆反啦,还真是,楼主好可爱,6寸的8*4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说浆反啦,还真是,楼主好可爱,6寸的8*4浆

呃,手误手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mah的电池会不会太大了?

有点大,不过用6030的桨没问题,推荐用1300的电池

网友:
神奇的飞机啊。。

网友(2013-12-13):
引用 楼主:
的确反了,不过我重新接了电调,所以电机其实也是反转的,这不就对了么,呵呵

桨反了推力就明显小了,桨的两面是不一样的,一面凸,一面凹。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不管前拉还是后退,凹面永远朝后就对了

网友E:
用6*4的高效桨,调好重心肯定爽飞

网友F(2014-02-28):
第一:2208电机 KV2600. 用8*4桨会烧电机
第二:整机重量相信超550克。这样电机功率不到会很吃力。2600KV 最好全重低500克以下。
第三:重心确定对?
第四:桨 的确装反!

网友F:
KV2600 最大能用到 一种马刀桨7*4 (必须是马刀桨 黑色那种,其他7*4误用) 推力比5*5 6*4 效率相差很大。

网友G:
这个错犯得满低级的

网友G:
你不是反桨即使反转,推力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