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个问题 请问下图中三轴和四旋翼的这两类选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9):
    请问下图中三轴 和 四旋翼 各有两类选项是什么意思?如果黄圈和篮圈可以理解为 顺时针 和 逆时针的话,为什么有的图是单层圈,有的却表示为双层圈,如果我用APM2.5飞控的话,以四旋翼为例,是不是两类图形对应的固件是完全不同的呀? 先谢过了

网友:
两层的应该就是双电机反转的,上面右边的就是Y6,下面右边的就是X8,这样的布局好像更稳,好像在固件里面把对应的模式前面的//删去就选择了哪种模式,比如四旋翼X模式好像就是把固件里面的这句//define quadX 前的//删掉就好了,我是新手,也不懂,沙花

网友:
双层只每只机臂上下各安装1个电机,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设计呀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