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型朋友帮忙指教

楼主(2013-09-19):
我买了霓辉H377两天了,因为水平不高,左炸右炸,还好没啥损失,这机还挺耐炸的,可是大桨拉杆却有些变形(如图),这样会影响飞行吗?求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两边的形变是一样的就没事,否则两片桨螺距不一致会有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边的形变是一样的就没事,否则两片桨螺距不一致会有双桨。

奥,是哦,现在是一边弯的厉害,怪不得,好像有双桨呢,那我换掉它,反正买机时有送配件,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是哦,现在是一边弯的厉害,怪不得,好像有双桨呢,那我换掉它,反正买机时有送配件,谢谢您啦

不客气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飞机拆了发几张图,看看细节,顺便问一下,这机配件和MCPX通用么?

网友C:
拔下来,用手扳直继续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飞机拆了发几张图,看看细节,顺便问一下,这机配件和MCPX通用么?

拆了我怕装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中秋快乐,谢谢

楼主:
今天换上新连杆,大桨平的成一条线,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下来,用手扳直继续艹!

你说的是没错,但是连杆跟那X毛一样,缕不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没错,但是连杆跟那X毛一样,缕不直啊

用火烤烤

网友:
我用火烤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