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RX601 跟ZYX连接的时候 总螺距通道是不是插在AUX1上面啊?我的尾感度插在GEAR通道上面的,其他什么都正常,就是推油门拉油门的时候
舵机
没反应,反而
陀螺仪
上面的锁尾模式等在改变,推上去就是红,拉下来就是蓝,搞晕了。还请帮忙啊,谢谢。

网友A:
要在输出设置里面把感度借口设置成gear,出场默认的是au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