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飞归来。。。。

楼主(2013-09-19):
       练了一段时间模拟器。今天带着俺的塞斯纳出去试试,结果三次才起飞成功,空中手感不错,大概四分钟左右感觉方向不受控,一直右偏,然后费半天劲还是没拉回来一头扎进了玉米地,找机子期间还好遇到好人跟我一起找到了。
       回家分析原因,副翼舵机坏了一个,扫齿了,导致方向不受控,平尾断了一边,应该是掉下来摔坏的,还好损失不大,本来带了四块电的,一块都没飞完就挂了,技术还是不行啊。。。。。继续模拟器去了

网友A:
你这装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装法,不行

您好,请指教一下是哪不合适,平尾还没有沾呢

网友:
你这拉杆 钢丝 太揉了 弹性太大  按爽飞 刚回来

网友:
舵角插得有问题吧

网友B:
这舵角怎么放着呢?还是放一些细节图片上来吧,还有塞斯纳的舵机也能扫齿,用的什么舵机?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舵角怎么放着呢?还是放一些细节图片上来吧,还有塞斯纳的舵机也能扫齿,用的什么舵机?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

刚刚拍了几张舵机和舵角的照片,希望高手给指点指点,
第一张炸完的机头,电机座撞松了,拿下来加固一下

这个是平尾舵角,拉杆钢丝挺硬的,没尖嘴钳子,只能弯成这样了

这个是扫齿的副翼舵机,拆自接收板坏掉的华科尔小直,接电就开始嗡嗡转,之前是好的

这个是另一边的舵机,也是拆自华科尔,

这个是平尾舵机和转向

网友:
接收非得放那里..哎..浪费塞斯纳的大肚子  舵机多克..这种飞机要9克才好..买点银燕的回来吧..还好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舵机没几个钱,建议多买几个银燕金属的,省小钱,给自己找了不少事情做哦。

网友:
还是金属舵机好

网友:
副翼也会扫齿?会不会是其它原因哦?

网友:
副翼单个舵机易扫齿,炸机时打舵更易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