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无副翼的,怎么调机啊

楼主(2013-09-19):
之前是有副翼的,调机没问题,收了个无副翼的苦死了,调机调了几天了,现在还没离地就扫浆,陀螺仪是小姨子s版的,旋翼头fbl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调,麻烦路过的留下教程和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
多潜水啊,没离地扫桨肯定是修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啊,没离地扫桨肯定是修正反了

在软件里看修正都对的啊,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微调舵机跟有副翼的不是一码事呢

网友:
设置的最后一项是正反向的修正,你看一下转动飞机,修正是否正确

网友:
坐等大神来指导无副翼调机流程!~~~~~~~

楼主:
今天过节吗,都没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软件里看修正都对的啊,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微调舵机跟有副翼的不是一码事呢

不能使用舵机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