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的灯在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9):
天6A的接收器的灯在闪是怎么回事``刚刚都好好的`拔了电池再接上就这样了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对频又对不上,,,,,,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对频又对不上,,,,,,烦

我对上了哦``很简单的``你对不上的话`加我QQ53858319

网友:
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看看信号线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
我的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是晶体松了,和线插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上了哦``很简单的``你对不上的话`加我QQ53858319

你的是天地飞,我的是富斯,唉,还是搞不好

网友:
接收机接触不好

网友:
对频对不上,
接收机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