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10飞控求助

楼主(2013-09-19):
各位大神好!我的四旋翼装了MMC10的飞控,可是不知怎么调整.情况如下:
接好后,开控上电,MMC10上的蓝灯常亮没有反应,电机发出均匀的间断的嘀-----嘀------啼声.
按说明,打开上位软件,开电脑检查下载器通道为COM4连接正常.
打开上位机软件,自检后,点打开按钮没有反应,摇控器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反应.

摇控器是天地飞7通道的

网友A:
你好 你的电调连接出现了错误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把电调插对1234 就好了

网友B:
我求一套FF的 X4 X6固件。。。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电调连接出现了错误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把电调插对1234 就好了

电调是在1,2,3,4,上是按说明书的排序安装的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求一套FF的 X4 X6固件。。。谢谢了

我这里有,但我这垃圾玩意不知道是不是能用!邮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但我这垃圾玩意不知道是不是能用!邮箱?

260670107@qq.com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啦

固件已发,不保证好用,因为我还没用明白,现在也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您的有这样的问题么,能说一下您的调试过程么?

网友:
楼主能发一套给我么     谢谢了
575622894@qq.com

网友(2013-10-24):
固定翼飞控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