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不用怀疑TDF72M了。。

楼主(2013-09-19):
一直怀疑天地飞失控。原来是电调挂了!从入魔以来唯一的一只电调终于挂了...扫兴的航模摄影日出活动.请大虾们判断故障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wOTI4OTgw==.html

网友:
接触不良啊!

网友A:
我还以为因为罪魁祸首就是他所以不用怀疑了。。。。。善用替换法可以减少很多长出白头发的机会哦

网友:
初步判定楼主的电调接触不良

网友B:
电调进过水没?如果进过水那就是泡坏了,电调内部严重内短路,你试试拔电后马达接着电调时手转马达是不是阻力很大,马达低俗转了会电子调速器是不是非常烫,如果是的话就是内短路了。我的电调泡过水(还泡了很久)和你的症状一样启动困难,建议返厂修下或者直接换个新电调,如果你的电调电流不大的话就用704硅橡胶(一种防水胶水)把电调封死。

好吧我承认我没认真看视频,接触不良也是有可能的,在全黑的屋子里上电推油门,电火花能更容易被发现。

网友:
炸机的原因太多了。经验技术就是要在炸机中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因为罪魁祸首就是他所以不用怀疑了。。。。。善用替换法可以减少很多长出白头发的机会哦

任何时候先入为主总是危险的

网友:
电调我还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查查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过水没?如果进过水那就是泡坏了,电调内部严重内短路,你试试拔电后马达接着电调时手转马达是不是阻 ...

故障找到了原来是自己焊接技术不佳   缺相  !造成的 遇到这种情况的模友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啊!!

网友:
肉眼也就看几百米,这个范围内 就是山寨72M也没问题,
但是2.4G就不行 一定要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