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大齿盘为什么有两层呢?一大一小的

楼主(2013-09-19):
RT还有电机的驱动齿轮为什么是斜的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太幼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太幼稚了吧!

我玩固定翼的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小白,
哥趁着中秋  酒意 ,回答一下,

1  为什么有两层,,,这是直升机动力传动系统决定的,大齿盘,中心,超越离合器,接于大桨主轴,轮齿啮合与电机小齿轮,大齿盘下面的是尾桨动力分批,从主轴上分一点功率到尾桨,塔和一个小齿轮啮合,小齿轮同轴有同步带轮,经同步齿形带传动,在尾管内,动力输到尾桨主轴,,之所以做成分开的,不搞成一体,那是应为,照顾到特技直升机的 熄火造陆的问题,发动机关车,尾桨同主轴依然联系,尚且能够用到大桨的惯性,,,,,动能。

2 为什么有些大齿盘是斜齿,,,

这个问题应该是参考 机械原理第四章,好像是吧,记不大清了, 斜齿与圆柱直齿轮相比,不同点大概有三,最小根切齿数不同,传动噪声不同,是否有轴向力, 用斜齿,就是应用到斜齿轮啮合时噪声低于同精度的直齿轮吧,啮合从一个轮齿的一边,逐渐过渡到另一边,不是突变,冲击噪声比较小,更适合高速,线速度更高。

其实这个斜齿轮用在 电直 上,我个人感觉作用不是很大,本来 模型直升机的大齿盘精度就不眨地,加上 齿盘本身较薄,受到轴向力后变形也不小,加上,轴心同轴度不好,轮齿的啮合情况自然不是很好,相对于工业用齿轮箱来说,会差很多,当然对比与塑料直齿轮,噪音会有所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小白,
哥趁着中秋  酒意 ,回答一下,

哦~~ 原来下面的齿轮是的作用是吧大齿轮的动力传到尾桨上

网友:
自己慢慢看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小白,
哥趁着中秋  酒意 ,回答一下,

哥趁着中秋  酒意 ,再回答一下这个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458&page=1#pid10810070

网友:
两层是为了马达停止后大桨继续转动,就类似单车不睬了,轮子可以继续转,而不会把你的脚也带上
斜齿可以让齿轮切入更流畅,而且接触面大了,强度更高。不过会给马达和主轴施加轴向力,个人觉得综合没有直齿好

网友C(2014-06-07):
原來如此
所以斜齒沒有比大齒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如此
所以斜齒沒有比大齒好的意思?

各有各的说法,我就喜欢斜齿,噪音小

网友:
用斜的,很静音

网友:
一台斜齿一台直尺

网友: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