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平衡就用,有什么害处?

楼主(2013-09-19):
前面充的都挺快,就是最后的平衡过程耗时太长了!

网友A:
电池一致性好可以忽略,一般压差在0.02都没事,拿我自己来说吧,用a6冲,a6是截止电压减0.1v开始降低电流,我设置4.30v冲到4.19就拔

网友B:
我也认为没什么坏处

网友C:
防止单片过放用的,因为每片电池内阻不同,放电速度不一样,虽然现在大部分电池做过内阻测试,选的时候都是三片内阻几乎相等的电芯,但是用久了内阻也会变化,这时候就算你的起始电压相同,最后飞下来可能产生压差达到一伏,如果你起始电压不同,那最后飞下来压差可能更大,因为在接近4.2V时每0.1v的压差产生的容量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最后可能总电压11.1V但是其中一片已近过放了。我说话比较啰嗦...看看能理解不

网友D:
看电池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