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22默认螺距-19~+19,而且不可调,我说咋一翻就甩尾呢

楼主(2013-09-21):
请问各位小鸡鸡主,你们在翻的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把油门或者升降副翼在某一时刻
打到极限位置而不用担心甩尾吗?
v922机主在此表示压力山大,有450基础,除了3d,基本熟悉
入手v922两个月,航线50电,偶炸零损失,倒退航线锁尾比较理想。
于是打算跳龙门,尝试首翻。。。。。
模拟器上大机可以随意翻翻,倒飞航线,可是。。。。。
v922首翻就甩尾,熄火后轻炸。

共翻十二次,成功六次,只有一次半径在一米以内,其它几次半径很大而且没有甩尾
翻失败的都是因为甩尾,小鸡确实不好救,反正也不用救,炸不死的小强

后来用图片里面这个方法大致量了一下,惊呆,正负螺距都是19°,是不是翻的时候不能让油门过度原理中点啊

入手的7*20MM电机加46MM尾桨

楼主:
循环螺距大概8°,应该算正常吧,还有螺距不可调,那以后3D时只能温柔推拉油门才行吗?
伟力的厂手视频里面翻的很轻松,应该是人家已经相当熟悉避免甩尾的最大螺距的吧

网友:
耸人听闻的标题啊。

网友:
小鸡动力不足,只能以螺距来补偿这个缺点吧

网友:
正负19?度?是度吗?小鸡的角度这么大啊……

楼主:
目测也能看出来,螺距确实太大了,螺距太大感觉跟汽车的拖档差不多,其实油门从75推向100时上升速度区别不大,倒是转速剧烈下降,感觉大螺距有点失败,原以为默认螺距设置就可以满足一般3d了,看来呆控确实有点遗憾,有点后悔没有入fbl80

网友A:
用你的方法测了下,我的 fbl80 最大正负螺距 + - 15 ,再高点电机就掉转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方法测了下,我的 fbl80 最大正负螺距 + - 15 ,再高点电机就掉转l。

翻的时候油门或者副翼升降可以打到极限位置吗,甩尾严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的时候油门或者副翼升降可以打到极限位置吗,甩尾严重吗。

不明白你说的极限位置指的是什么,但是尾巴没有甩尾现象

网友B:
JR ,DSX 遥控器设定swash 副翼不能超过28% 升降不能超过48% 否则会超出三轴的运算范围一翻就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 ,DSX 遥控器设定swash 副翼不能超过28% 升降不能超过48% 否则会超出三轴的运算范围一翻就炸

我的是伟力白痴控,只有微调和模式设置,航线还行,3d的时候油门摇杆绝对不能到20以下或者80以上的位置,否则甩尾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极限位置指的是什么,但是尾巴没有甩尾现象

假如前翻时,油门是配合升级先推上去然后拉下来,如果这个过程中油门推到最高点
或者拉到最低点都会出现甩尾,必须要悠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前翻时,升级可以多推点,如果此时油门推到最高处就会甩尾,或者前翻完成一半时,油门拉到最下面也会 ...

可以试试把最高处油门降低或者减点螺距试试,你这个情况是锁尾力度不够,但922的为螺距固定的,只能从降低大桨的转速或者螺距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方法测了下,我的 fbl80 最大正负螺距 + - 15 ,再高点电机就掉转l。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