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舵机换装记

楼主(2013-09-19):
不爽250原装的舵机很久了 虽说参数上来看还不错  但转动起来生涩的感觉总让人心生不快
要给250找到合适的舵机并非易事 因为重量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和原装415(13.9g)重量相近的舵机性能平平 kst115 215之类全金属舵机又整整比415重出10g  想来对250是个不小的负担
本想入银燕的es09md  无奈要从国内寄过来太麻烦  只能放弃
在helifreak闲逛的时候看到有人出mks的ds92a+  了解了一下参数发现性能不俗(6v 2.95kg 0.058s)  重量又介于415和全金属舵机之间(17.43g)
二手的价格又比较公道 是个折中的好选择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收下来
今天舵机到了  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更换工作
但没想到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首先 在把前面两个舵机安装上机身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  因为这款舵机在出线的地方有一个橡胶保护套 安装时会卡住侧板
只能先将底盖拆开等舵机装上机身以后再合上

另外 由于92a+的上盖是平的 并不像415略有凹陷  所以球头会卡到上盖

解决方法是把球头杆用火加热后插入舵臂  仅露出球头

这样三个斜盘舵机就更换完成了 头罩也能顺利戴上

尾舵机选用了Savox的sh0262mg(6v 2.2kg 0.06s)和425m性能差不多 只是力量大些

最后晒一晒鸡鸡吧

xtreme的210mm大桨

xtreme的不死脚架

强烈推荐飞越的金属底板 设计很合理  尾撑不用再固定在侧板上了  炸鸡时侧板不会损坏

祝各位魔友中秋节快乐 合家团圆!

网友A:
JJ不错。。。我的至今静态。。

网友B:
LZ用的键盘给力哦 黑寡妇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JJ不错。。。我的至今静态。。

那多浪费啊 250飞起来心理压力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的键盘给力哦 黑寡妇也

我擦...什么眼神  这都能看得出来?

网友C:
250需要那么大力的舵机吗?感觉用那个savox都可以。也可以考虑43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需要那么大力的舵机吗?感觉用那个savox都可以。也可以考虑430m

我这收的价格和savox差不多 干嘛不用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收的价格和savox差不多 干嘛不用这个?

当然可以,不过就是重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就是重一点点

这倒是 不知道对飞行性能影响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 不知道对飞行性能影响大不大

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不过如果想全面减肥的话每个部件还是要尽量轻

网友:
   我擦!!!!  这个250 无敌了!!!! 真nb 这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多浪费啊 250飞起来心理压力可小了

遇到250级,必顶!压力小,炸机损失相对小……

领我入模的机型,现在是主力机型!

楼主的亚拓250更得顶!!!

最初装机的ES08D扫了3个齿了,前几天全都换了金属齿,变成ES08MD了,这回爽多了,起飞重量还在314克,状态很好~

上个我的 国产250 的动力表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250级,必顶!压力小,炸机损失相对小……

领我入模的机型,现在是主力机型!

赞  314g相当轻啊

楼主(2013-11-07):
引用 网友E:
250超过300克就不暴力了,超过350克迟钝

并没有超300g呀

网友E:
现在连电池和头罩一共多少重量啊

网友:
幸亏当时听朋友话没没250,不然真能折腾死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遇到250级,必顶!压力小,炸机损失相对小……

领我入模的机型,现在是主力机型!

模友,能说一下你的250配置么?空机?电装?我最近也想整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友,能说一下你的250配置么?空机?电装?我最近也想整一台

国产天龙空机、银燕ES08MD、恒吉922、好盈飞腾20A、浩马特3900KV、泉速X303V、飞越碳纤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连电池和头罩一共多少重量啊

不连电池288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连电池288

那严重超重了
我们讲的都是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严重超重了
我们讲的都是起飞重量

那这么说来亚拓的原厂配置都严重超重了?原厂配置270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来亚拓的原厂配置都严重超重了?原厂配置270

总重超过350就严重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重超过350就严重超了

完了  连原厂配置都严重超重 亚拓可以倒闭了

网友:
天龙250,起飞重量328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