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给说说 谢谢

楼主(2013-09-19):
主旋翼旋转副翼 上下左右打满舵上下浮动正常码

网友A:
恕我愚笨,真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B:
我只能瞎猜LZ是想问有副翼直升机,静态打舵时,副翼会上下动。这是正常滴

网友C:
先说一下是什么机型,左右打满舵副翼应该不会上下浮动,等大神解答

楼主:
450 旋转中打满舵 会有浮动 ??正常码

网友D:
还是没明白,不知道LZ指的浮动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浮动法?打满舵到底打的哪个舵?旋转中是大浆转还是飞机悬停时自旋?

网友E: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嘞~~~~

网友F:
真没看明白楼主说的啥~~~~~~~~~~~~

网友G:
我觉得基本不管楼主说什么 浮动都是正常的 静态打舵旋翼头什么的会转动 动态就不说了 不浮动很难

网友H:
什么是浮动呢,我没见过

网友I: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J:
还是直接找体育老师去重修语文吧

网友A:
是是450(直机),你向前推升降舵,十字盘向前倾;向后拉,十字盘向后倾;向右打副翼,十字盘向右;向左打副翼,十字盘向左,就对了!

网友K:
不光回答问题要详细 提问题也要明了的呀 亲

楼主:
450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测试飞机在旋转中的各个通道舵机工作情况时 发现向右打满副翼 安我的理解应该是十字盘向右倾斜 ! 可我的是先向右倾斜 再向前倾斜来回浮动看上有点像双桨可又不像 我发个视频把

网友J:
终于看懂了。
先查一下你的相位器有没有顶到头,顶到头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等着看一下视频也好,角度拍得合适一点。

网友L:
管这些干嘛,十字盘调水平能飞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