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数控系统可以接步进吗

楼主(2013-09-19):
请问这个数控系统能接步进电机吗 朋友***机拆下来的 能接步进电机吗

网友:
看输出信号 如果是位置模式的 就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系统不错啊 出不出啊

楼主:
朋友 的***机上拆下来的 我想用来接在自己的步进雕刻机上
但是后面接脚看不懂

楼主:
为什么伺服机 给显示隐藏啦

楼主:
刚加上了 背面接口的图  谁懂的给指点下啊   先谢谢

网友:
找说明书 看看吧

楼主:
说明书有的    就是没看懂后面这些定义  比如这上面好多的定义 步进驱动上也没有接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有的    就是没看懂后面这些定义  比如这上面好多的定义 步进驱动上也没有接口啊

这个是输入接口  驱动步进 看输出接口

楼主:
下面那个图就是x的输出接口   弄半天没跟步进驱动对上号 呵呵

网友A:
哎呦! 难道我视力不好?还是电脑有问题!明明2个图都是写着输入接口。想帮你都这么难

网友B:
可以的,一般都可以,找到脉冲和方向一个样的,楼主系统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一般都可以,找到脉冲和方向一个样的,楼主系统出不出

这个系统有点小问题就是读优盘喜新厌旧  新的优盘读几次就不认了 然后换新的U盘还是可以读  所以朋友就换了新代系统 这个送我玩儿了  我想接在自己的步进机上 还没研究出个头绪来

楼主:
这个系统还要另接一个plc吗?  还是找到端口直接接到步进驱动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呦! 难道我视力不好?还是电脑有问题!明明2个图都是写着输入接口。想帮你都这么难

不好意思哦 是我没看清楚  这后面就这几个接口,只有一个写的是输入接口

网友C:
CN11 CN12 CN13不就是输出到驱动的吗

网友:
看这几个接口的说明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11 CN12 CN13不就是输出到驱动的吗

恩 终于找到这个定义了  请教控制步进电机还要设置脉冲吗?这个接线方法是不是也只要接脉冲  方向  +5v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