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PS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因为之前放到老款550上用,调试了好久才弄好,这回换到新买的550上,又出现之前的问题了,按照说明书的步骤一步步都调完后,找个空旷的地方校准一下地磁,然后做震动测试,一遍就通过了测试,然后确认后关机,从新通电起飞,因为之前有过经验,这回还是飞到大概30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切到APS模式,飞机很快的向右侧倾斜而且有要翻的趋势,立刻切回3GX模式,手动修正回来,再次开APS还是倾斜,反复试飞好几次,有时向左有时向右倾斜,真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了!!!

恳请亚拓的专业人士给予解答一下怎么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沒有可能螺距,副翼接錯了?

网友:
在做油门行程认证的时候,必须是0、50、100的默认直线

楼主:
楼上二位的意见我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之前也是这么飞的

网友:
如果前面大大们所建议的,所有效正步骤,震动测试步骤,
APS本体的泡绵黏贴方式等都确定正确执行!
(APS本体上有个灯号显示是APS本体是否有呈现水平的灯号!摇晃本体就能看出是哪个灯号在作用)

那就是从地面起飞时,动作过于随性激烈,造成APS感应装置震荡昏了,
此时若切入AP模式,因为感应器不是最稳定状况,所以会有无法准确定住,
所以试试看起飞时,很缓和的升空,一般来说摇控器内的油门曲线要随着飞行环境的风量大小作修正,
以维持机体的稳定!

当APS感应器是正常稳定没晕的状况下,他是可以应付外来的反向修正的,
就像倒飞翻正也能小幅度翻转!

还有就是最好在做震动测试时,是以切入AP模式时的那个油门动力输出来作为测试的依据,有遇过飞友使用一般模式飞行的动力曲线做测试,但切到AP模式时,
他动力输出远超过于一般模式的动力,恰好因为机况有问题不好,在高转速下机身会振抖,所以当时一切入AP模式就因为震度过大无法执行AP模式定位!

楼主:
我做震动测试的时候是切入IDL1做的,机体晃动不大,震动也不大,泡棉粘贴也是用的原厂的。

网友:
可能是修正反了吧 检查一下

网友:
你在悬停时候,油门摇杆保持在50%以上就不会就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修正没有反,油门摇杆在50%以上,飞机会越飞越高了,这个APS是第一批出的,以前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有升级程序就升级了一下,然后就这样了!感觉新的版本还没有老的版本稳定,不知道能不能降级回老版本用,而且降版本3GX用不用也降版本?

网友:
要悬停油门正好在50%,多一点就会慢慢上升 我现在用的是都是新版的 没什么问题

网友:
APS附的铁板有没有贴上,那个铁板有很大的功效

楼主:
电动飞机没有多大震动啊,我以前也一直没用那个金属板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过
我的问题是因为电池放在GPS模块附近
通电后主电源有经过GPS模块
造成一进入APS时,轻微时就向左或向右倾
严重是侧翻,后来把电池重新换个方向后
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我的也是在电池边上,但是没直接通电呢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有电磁波扰乱GPS信号吗?

网友(2014-03-04):
遇到相同问题,炸鸡几次,不玩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第一个电池正常,随后就随机左右倾翻,问题解决不了!已经在床底待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