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F4U有刷改无刷爽飞,但不好控制,大油门向右偏转,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3-09-19):
入魔三四个月,突然想起最早买的蓝宇F4U,当时不懂买的到手飞,还是有刷电机,炸过几次后一直变成了展品,索性改无刷让它重返蓝天。

翼展840,长750,做了不少改造,除了无刷电机电调接受之外,还全部换掉了前后起落架,原厂的起落架太次,柏油路都走不动,只能在水泥地上起飞。不过修改后的起落架也要把前起落架向前扳,否则很容易磕头,现在可以在土路面上起飞了。

xxd2210 1400V电机、中特威40A电调、KMP8040浆、花牌2250 3S 40C电池(与其它机型共用),起飞重量640克左右,推重比轻松过一。

二分之一油门就可以很轻松平飞,并且超级省电,这个配置大致能飞行十分钟左右。但是也有很多问题,不知道是F4U的通病还是我这架炸多了的个案(真的很耐炸!这个EPO材料强度相当高)。

1、基本上不能做翻滚,侧翻的速度非常慢,比MD赛斯纳迟钝多了,不知是不是舵量不够,没有调整,默认的100%。不过这样也很安全

2、转弯很容易失速,一定要拐大弯,并且油门尽量不降低。

3、容易失速的同时,减小油门又很难掉高度,造成降落困难,速度再慢些一旦开始掉高度,就马上接近失速,飞过几次几乎没有一次成功的着陆。

4、在空中一旦油门增大飞机就向右猛偏,好像打了副翼一样,致使几乎不敢大油门飞行,不知道是不是机翼和机身之间稍稍有些松动的问题。

静等有飞过这个机型的老手,帮忙解答一下,多谢多谢!

感谢各位,经过多次调教,很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翻滚也可以完成了,真的很像模拟器里面的F4U翻滚,速度比较慢,尽量在比较高空进行,尤其是降落,找到合适的速度了,可以将降落速度控制下来。再附一张一张合影图

网友A:
挺漂亮的机机哦,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的机机哦,赞一个

但是不太好飞哦

网友B:
桨大了吧

网友C: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大了吧

意思说应该换成7寸浆?原配有刷是9寸浆,不过那个浆螺距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

也是F4U?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F4U?

不是,差不多的

网友D:
没飞过这个 但是感觉桨不见的大
海鸥鸡翼和其他下单翼上反一样打副翼刚开始会很慢顿   但是中间会突然加快
二战飞机的通病就是失速点低   所以一定要保持速度
场地平的话降落可以试试俯冲拉平  速度会快点   但是不会失速
加油右偏检查拉力线  前提是保持机身结构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飞过这个 但是感觉桨不见的大
海鸥鸡翼和其他下单翼上反一样打副翼刚开始会很慢顿   但是中间会突然加快 ...

多谢啦!加油右偏的问题是不是下拉和右拉角度过大了?

网友E:
95元那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95元那个吧

是蓝宇的

网友F:
不太好飞的鸡鸡,我用13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太好飞的鸡鸡,我用1300电池

你也是这个机吗?1300电池的确够用了,我的能飞10分钟。

1300电池会不会头轻?我觉得这个机正常半油门飞都很好飞,就是怕做动作,怕降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个机吗?1300电池的确够用了,我的能飞10分钟。

1300电池会不会头轻?我觉得这个机正常半油门 ...

一模一样的飞机,08年在汕头买的,设备全换了,现在还在飞。做动作比其他机型是难些,1300电池靠最前放,重心刚好

网友G:
你的拉力线是否有偏右??正常来说很多飞机猛加油会往左偏。
能用9*4.5的试试吗?直径大点可能会稳一点,你又不用竞速,或对你低速失速问题也有帮助。
这样的像真机如果滚转太快,个人感觉就没有飞二战机的感觉了,当时的飞机大部分都是这样。
这样的飞机转弯半径不能小,小了飞机的性能(掉高度)及飞行轨迹都不是很漂亮了。

网友H:
9070桨是用在有刷上面的,你改成无刷,得改用8060桨

网友I:
重心再前移点儿   ,应该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模一样的飞机,08年在汕头买的,设备全换了,现在还在飞。做动作比其他机型是难些,1300电池靠最前放, ...

嗯,今天调了调又飞了,2200电池靠后一些,还是的确明显头重,降落速度也太快,很难降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心再前移点儿   ,应该好飞了

现在用2200的电已经头重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9070桨是用在有刷上面的,你改成无刷,得改用8060桨

现在用的就是8040的浆,暂时没敢用8060,怕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拉力线是否有偏右??正常来说很多飞机猛加油会往左偏。
能用9*4.5的试试吗?直径大点可能会稳一点,你 ...

多谢啦,今天把右拉减小了,感觉有一些好转,但是还是没解决问题,感觉也不能再小了,角度已经很小了。

9045的桨暂时手头没有,回头买来试一下,手头再大的就是1050的了,那个F3A用的桨好像也重一些。感觉2200ma的电池也有问题,明显头重,如果换1300电,能降低80克,起飞重量就能在560克左右了,估计难降落也跟这个有关系,今天试着保持速度贴近地面拉起的方式降落,依然速度太快,比涵道机都快了,哈哈,接近地面还是弹起了。

关于翻滚的问题,暂时就不考虑了一加油就右偏谁受得了,万一翻滚找不到姿态就麻烦了。这个机就当连手用好了,一堆问题更有挑战性,飞行中总是在警惕避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心再前移点儿   ,应该好飞了

搞定了,这两天爽飞了

网友J:
这种飞机就是坑爹

本来就是给有刷电机设计的,所以换无刷之后,头都轻了,这时候只能换更大的电机和电池。我都看见有人用2200+2216的飞,速度真是快,一旦低速就马上失速炸鸡。

这个飞机就是要挖轻,挖轻100g就很好飞了,尤其是尾巴,一定要挖轻

网友K:
我以前飞过白板的F4U 2212KV1400 8060桨 3S2200 3S1300 都能飞。倒飞都没啥问题。飞机还是比较能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飞机就是坑爹

本来就是给有刷电机设计的,所以换无刷之后,头都轻了,这时候只能换更大的电机和电池 ...

2216好大,动力不是一般的夸张,我的2212已经非常厉害了,垂直爬升一点不含糊用2200的电池是极限了,明显头重,电池尽量后移,并且微调一点点拉杆才平衡,起飞重量640克左右,还可以忍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飞过白板的F4U 2212KV1400 8060桨 3S2200 3S1300 都能飞。倒飞都没啥问题。飞机还是比较能飘的

现在适应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L:
800翼展重量控制在500克内还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800翼展重量控制在500克内还好飞

500克是很难控制到了…现在习惯了,先这样飞吧

网友K:
用八寸桨就可以了 8060

网友M:

换有刷的不错,浆你在查查,可以更好的配合,副翼有没有松动你自己一看就知道的,电池不要这么大吧。

网友N:
真想发我的视频给楼主看,测滚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很大的右下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八寸桨就可以了 8060

最近测试了8060的桨,反扭太大,准备换7060桨,现在一直爽飞的是8040桨,已经被磨的只有7.5寸长,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换有刷的不错,浆你在查查,可以更好的配合,副翼有没有松动你自己一看就知道的,电池不要这么大吧。

多谢啦,现在已经适应,一直在爽飞,速度也很快,下一步希望它更快一些。现在已经1400KV值电机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想发我的视频给楼主看,测滚什么的都可以,做了很大的右下拉角。

多谢阿,现在都可以做动作了,就是翻滚稍微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现在已经适应,一直在爽飞,速度也很快,下一步希望它更快一些。现在已经1400KV值电机了,不知道 ...

换电调,还有4S电池。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多谢啦,现在已经适应,一直在爽飞,速度也很快,下一步希望它更快一些。现在已经1400KV值电机了,不知道 ...

换电调,电池换4s。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换电调,电池换4s。

现在电调40A,2212 1400KV电机能用4S电吗?再升高KV值可以不?或者直接上2217电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调40A,2212 1400KV电机能用4S电吗?再升高KV值可以不?或者直接上2217电机?

需要电机可以用4s。电调小了,你现在的电调飞下来都会热,这JJ你就将就飞了,技术飞好了上好JJ的,这样成本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需要电机可以用4s。电调小了,你现在的电调飞下来都会热,这JJ你就将就飞了,技术飞好了上好JJ的,这样成 ...

我现在小F3A用的2217电机,也是40A电调,也没有刻意通风,还可以阿。我就是觉得这个F4U挺有意思的,也有一点挑战,就想一直飞着,别的机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小F3A用的2217电机,也是40A电调,也没有刻意通风,还可以阿。我就是觉得这个F4U挺有意思的,也有一 ...

那你换4s电池电调电机,上8060浆,速度就快了!或者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小F3A用的2217电机,也是40A电调,也没有刻意通风,还可以阿。我就是觉得这个F4U挺有意思的,也有一 ...

那你换4s电池电调电机,上8060浆,速度就快了!或者6s电池!但是不知道速度太快JJ能承受么。

网友O:
浆大了,反扭,换小点浆,电池大了,太重,机翼面积只有那么大,所以换小电池,速度就能降下来,好降落

网友P:
fms 80翼展的很好飞 我现在改了2212 1400 8x6 用1500 3s  准备去飞 下雨  以前用原厂电机不行2s 力气小  2208也不行 力气小  这种飞机俯冲滑翔降落就是 很容易..带动力滑翔反而会失速一边到 好难掌握 雨停了 就去飞

网友P:
想快?  2212 2200 6x5 3s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你换4s电池电调电机,上8060浆,速度就快了!或者6s电池!但是不知道速度太快JJ能承受么。

这样肯定不行了,现在2212 1400KV用8060桨反扭就很严重了,桨必须小,再说,6S要过载阿,而且也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浆大了,反扭,换小点浆,电池大了,太重,机翼面积只有那么大,所以换小电池,速度就能降下来,好降落

没错,现在飞习惯了,突然想让它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P:
fms 80翼展的很好飞 我现在改了2212 1400 8x6 用1500 3s  准备去飞 下雨  以前用原厂电机不行2s 力气小  22 ...

你的配置基本和我一样,我用的2200 3S和804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快?  2212 2200 6x5 3s  你试试

我也想过这个配置,还没敢尝试,不知道2200KV用前拉会不会过载,而且二战机的机身比较粗,小桨效率如何,倒很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速度破百,现在目测速度、应该也能到70了。

好像2212还有1800KV

网友:
检查一下右拉角度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配置,还没敢尝试,不知道2200KV用前拉会不会过载,而且二战机的机身比较粗,小桨效率如何, ...

有人改过 2216 2200KV 6寸浆 3s2200电池..飞80翼展的fms海盗..速度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人改过 2216 2200KV 6寸浆 3s2200电池..飞80翼展的fms海盗..速度暴快

不会过载吧?可以的话我也试一下。

另外,电机KV值是由线圈决定的吧?我有一个1400的2217,外转子坏了,能不能把950KV的2217外转子放上面使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会过载吧?可以的话我也试一下。

另外,电机KV值是由线圈决定的吧?我有一个1400的2217,外转子坏了 ...

怎么会过载呢..不会啊..
另外2217如果是同品牌的话估计可以..但是我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会过载呢..不会啊..
另外2217如果是同品牌的话估计可以..但是我不敢确定..

都是XX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XXD的

实验出真知..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