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800收放起落架的问题,有谁遇到过!很是纠结!!!

楼主(2013-09-19):
小弟最近入了S800的收放脚架,接电,校准 ,使用都无问题,但是2个脚架收放速度不一样,L那边总是慢半拍,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心里感觉还是很不爽,2个行程不一致!有谁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给代理打电话说大疆的S800脚架就是一个快一个慢一点!但是网上的所有的教学视频也都i看过,都是的2个同时落下,同时收起,为什么我的不是呢?郁闷郁闷谁知道原因给个办法解决被!

楼主:
沙发自己做!请大疆技术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你用什么电池给脚架供电的

网友:
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唉!

网友A:
装配的时候正常,因为实验有障碍是否会升降,用手挡了一下,结果不能正常控制。
下了个说明书,用曲别针长按后恢复正常,说是有校准左右腿的过程,结果直接就可以了。
就是升到上限时,舵机有丝丝响声,不知道是不是行程没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配的时候正常,因为实验有障碍是否会升降,用手挡了一下,结果不能正常控制。
下了个说明书,用曲别针 ...

舵机有丝丝响声但舵机臂没有抖动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你太追求完美了

网友:
的确和楼主说的一模一样啊,我调整了下舵机盘的位置,好多了!

楼主:
只有调整舵机盘位置这个解决办法吗?

网友:
先看看两边的收放机构是否顺畅,然后再做脚架校准。

网友:
看看两边顺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