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at125是用8×8还是6×6的刀

楼主(2013-09-19):
新人问:at125是用8×8还是6×6的刀,商家配的刀是8×8的,但是8×8的刀高出中承线不少阿,什么办向坛里的老师傅请教

网友A:
就是8*8的刀啊!我一直都用这个~~

网友A:
床自己调调 看看顶尖对顶尖准不准?

网友:
如果都没问题 磨刀的时候稍微磨低些

网友:
但是8×8的刀高出中承线不少阿

网友:
磨刀的时候降低2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A:
时间太长了 忘了
我印象中是高了1mm左右
如果比1mm高太多 肯定是不正常的 可以问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8*8的刀啊!我一直都用这个~~

商家也说是8×8但是好像高出卡盘和尾顶中承线阿,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太长了 忘了
我印象中是高了1mm左右
如果比1mm高太多 肯定是不正常的 可以问问厂家

商家说就是这样的什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8*8的刀啊!我一直都用这个~~

没有磨低些?直接用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自己调调 看看顶尖对顶尖准不准?

现在只有一个顶尖,刀还没磨,对不了顶尖,最主要床刚来电路板就烧了,杯具阿,听说at125的电路板都这样,哪位大虾有断根的解决方案

网友:
英制1/4寸,即约6.35mm。

网友A:
用8*8的刀 如果是白钢刀 刀尖要磨低1mm .如果是数控刀 则把刀杆磨低1mm即可。6*6的刀可用 但要垫高刀柄1mm才能用。6的刀可没8的刀强度大啊 所以我选择8*8的刀

网友A:
没有顶尖 你可以用卡盘夹一根粗点的针 和顶尖 对一下。

网友:
不磨也可以用 但切削硬东东的时候 费劲。正常使用 应该正对中轴线

网友A:
电路板是容易坏 你把电路板发给厂家或者跟厂家联系 让他给你寄一块电路板就行了。我都换三个了。群里面有个弟兄直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直流电机驱动板 听说用着很不错。125QQ群:1846319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顶尖 你可以用卡盘夹一根粗点的针 和顶尖 对一下。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8的刀 如果是白钢刀 刀尖要磨低1mm .如果是数控刀 则把刀杆磨低1mm即可。6*6的刀可用 但要垫高刀柄1mm才 ...

看来要研究怎么磨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是容易坏 你把电路板发给厂家或者跟厂家联系 让他给你寄一块电路板就行了。我都换三个了。群里面有个 ...

谢谢这位老兄热心帮助,商家是一定要他寄块新的了,不过估记也是一样的货色,我在想能不能自己换个好点还是大点的电阻能行吧

网友B:
烧调速板一般是烧场效应管IRF840,才2、3块一只自己换吧。
我是直接买个自耦变压器接整流滤波,比原调速板耐操得多了。
刀尖高了可磨小拖板,一劳永日。不过我现在不用小拖板,自做刀架,上10X10的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调速板一般是烧场效应管IRF840,才2、3块一只自己换吧。
我是直接买个自耦变压器接整流滤波,比原调速板 ...

电路一点不懂,大哥能给个傻瓜式的解说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一点不懂,大哥能给个傻瓜式的解说吗

发热的就是电板中青灰色的那两根大的圆柱体,这两根是什么东东,能自己换好点的是不是就不发热了?

网友C:
我是把8的刀用铣床洗到合适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8的刀用铣床洗到合适为止

没洗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洗床

AT125本身不是车铣一体的吗?
发热的是电阻,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125本身不是车铣一体的吗?
发热的是电阻,不用管它。

电板不是烧了吗开不了机,机子刚到的什么配件都没有弄不了阿,是不是还要买个铣夹头才行,原机配件钻夹头能夹铣刀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