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云台共用动力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我的是大疆F450,装了无刷
云台
,现在是单独给云台供电的,机架上就挂载了两块
电池
。考虑重量,想把云台电源线改到动力电源线上,共用同一块电池,请问这样可以吗?我用的3S电池,一般单片到3.75V才降落的。

网友A:
无刷云台的话最好分开

网友B:
云台可以用850毫安的小电池,只有几十克!
用作云台加图传供电二十分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