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起飞重量1527.4g还可以飞那么久

楼主(2013-09-19):
视频时间是多久就是飞行多久

低空飞行

高空飞行
配置:DJI F450机架
    NAZA V1飞控+GPS
        F4006 950KV电机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高仿APC 1047桨
        HE 2200mah 30C 3S 电池
        HD19摄像头+专用云台
电池循环63次后
低空悬停BB响报警显示3.68V
下来后电池单体电压3.745、3.740、3.748、、、3.700、3.703、3.700

今天天气

四旋翼重量

仔细看吧

盒子的重量

低空悬停的时候

自拍的

近距离

网友A:
飞多久啊

网友B:
难道能飞半个小时

网友C:
楼主挺有意思 ,就关键指标没说

网友D:
哟,飞了半小时哦。不错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多久啊

视频多久就是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挺有意思 ,就关键指标没说

视频多久就是多久、视频没有经过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能飞半个小时

一块电池就是一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哟,飞了半小时哦。不错不错哦。

视频多久就是多久

网友E:
脚架是收放的,好
舵机控制?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6分钟?

恩、6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架是收放的,好
舵机控制?还是其他

蜗杆舵机控制、

网友G:
等多旋翼的续航时间解决了,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多旋翼的续航时间解决了,再上

不同配置不同飞行时间、看你自己喜欢

网友H:
你把盒子放上去地打开秤的开关,这样它会自动减去盒子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盒子放上去地打开秤的开关,这样它会自动减去盒子重量

呵呵、知道了、

网友I:
这脚架设计很有创意 学习了

网友J:
用双2200毫安电池飞对电池好。保证了电池放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脚架设计很有创意 学习了

自己DIY 的想做怎么样就做怎么样的、这样收放合理、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双2200毫安电池飞对电池好。保证了电池放电量。

现在用单2200mah 30C 3S电池也刚刚好、放电量是没有问题的
飞行下来电压差也是0.008V左右最大

网友J:
用两块并联电池感觉不出温度放电也好,就算一块电池短路也没问题还起到了保护作用,对电池还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两块并联电池感觉不出温度放电也好,就算一块电池短路也没问题还起到了保护作用,对电池还有好处。

你知道电池并联的危害吗?还有并联需要满足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电池并联的危害吗?还有并联需要满足的要求吗?

同品牌同容量同C的并联没问题的

网友J:
我的一直并联用呢?没问题以前单块飞下来电池是温的并联后电池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一直并联用呢?没问题以前单块飞下来电池是温的并联后电池不热了

知道你厉害、反正我很少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多久?

一块电池一般是6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7V

网友L:
直接说6分钟不就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说6分钟不就完了嘛

呵呵、把你们忽悠进来不更好、

网友M(2013-12-09):
你的是三轴云台啊···好稳啊··怎么做到的··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是三轴云台啊···好稳啊··怎么做到的·· 的··

不是三轴云台、是两轴舵机云台、慢慢调就有这么稳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三轴云台、是两轴舵机云台、慢慢调就有这么稳了

为啥两轴舵机云台可以左右移动的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啥两轴舵机云台可以左右移动的咧··?

因为我的是两轴舵机云台、只有俯仰、和左右旋转、没有自稳定、没有横滚

网友N:
楼主这个起落架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O:
6分钟左右,这电池、这重量就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个起落架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起落架是自己做的、你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上面有说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6分钟左右,这电池、这重量就这样子了,

是的、双电池就可以飞得久一点

网友P:
这样的重量2200电池都能飞6分钟,十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样的重量2200电池都能飞6分钟,十分不错

呵呵、

网友Q:
这点时间还说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点时间还说久啊

你看看重量多少

网友R:
没有看错的话起飞重量1530g左右? 飞行时间6分钟左右? 这时间真的短~

楼主:
引用 网友R:
没有看错的话起飞重量1530g左右? 飞行时间6分钟左右? 这时间真的短~

那你装个试试看能飞多久、求配置、我用的是22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