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力量的全金属虎I怎么样?

楼主(2013-09-19):
最近非常想入一辆全金属最好是全钢的虎I遥控坦克。查了一下,目前网上好象有三家。一个是moto的全金属虎,这个全仿自恒龙虎I,是三家是最便宜的。3000多元即可搞定。因为其原型即让人不满意,所以就不考虑了。接下来是metalbox的1:6虎I,价格太贵,要50000,且还没最后推出。也不考虑了。最后就是装甲力量的1:16虎I了。不到一万,即可搞定,还是全配。到手就能玩。价格也还能接受。但奇怪的是网上找到不此款坦克的评测,连介绍也没有,只有其自已的官网上有一些介绍。说是全钢车身。扭杆悬挂。看官网上介绍还真挺不错的。有点动心。

不知坛子内有没有前辈拥有或玩过此款坦克?它的性能怎么样,真如官网所说是全钢车身,扭杆悬挂吗?

网友:
我可以高速你 你必须咨询清楚是哪种金属材料做的 合金铝的不考虑 坑货 3000米 的CNC OP件和它质量差不多 一撞就弯 结果你学会了钣金 不适合坦克这种扭力大的家伙 我也看过貌似是烧制的 那就更粹了 其强度真不如塑料 脆皮虎 磕着就断 坦克 只有塑料的有弹性 钢的强度大 不变形 其他材料真是不行 当然铝合金也有强度大于钢的 但是很难加工 成本也高 商家是不会这样用好材料的 才几千元 实话 买不到很好的全金属坦克 还是自己做的好

网友:
看看我做的底盘如何?对你胃口吗?

网友:
照楼主的要求建议jack的金属虎,价好像一万多,对岸好像买的多

网友A:
一定要扭转一个误区:金属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坦克模型玩的是仿真,细节度什么的是很关键的,当然同样细节杜情况下,金属的比塑料的好,其实也未必,金属件的掉漆会领你抓狂的,我觉得除了地盘摇臂履带必须要金属外,其他金属没啥必要,尤其炮管这类东西 金属了除了掉漆到你崩溃外 没啥意思了就

网友:
一分饯一分,没有好坏的差别,1/16的只有jack那个是所见的精品我没米买
轮胎用PU漆试试,这个也不行,别玩金属件了

网友:
目前只有jack的够标准

网友B:
装甲力量之前问过,那时本人在成都,想过去现场看,结果他们说是跟军工大学什么合作单位搞机器人的,涉及技术保密,不让现场去看,做好了约定地方送货,那我说发内部图,结果就发了2张,扭杆悬挂,链条传动,又说是技术保密,不给太多的内部图,觉得故弄玄虚,让人不爽,论坛好像有兄弟进过一台,但是无后续测评帖子,不好评价。

楼主要是1:16的全金属虎,推荐JACKCAI的,全配精品可动大概要1.8W,以前虎坦也有1:16的全钢虎,大概1W左右,都不错,只是虎坦不做1:16的了,目前在全力打造1:8的全钢虎王,底盘炮塔差不多完成,楼主感兴趣可以论坛搜索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扭转一个误区:金属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坦克模型玩的是仿真,细节度什么的是很关键的,当然同样细节杜 ...

+1完全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甲力量之前问过,那时本人在成都,想过去现场看,结果他们说是跟军工大学什么合作单位搞机器人的,涉及技 ...

谢谢,这是非常重要信息。看来要高度慎重了。

楼主:
另外,我也知道那些浇铸铝合金的质量,真的是一碰就坏。所以希望车身至少要是切削铝合金的,行动机构当然要是钢的了,不锈钢的更好。另外,我也是看到虎坦兄的贴子,才想到弄个全金属最好是全钢的。可惜虎坦兄的那个不量产啊。
接下要多了解了解jack的坦克。

网友:
那必须是JACK 的虎式啊,应该是这个比例决定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扭转一个误区:金属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坦克模型玩的是仿真,细节度什么的是很关键的,当然同样细节杜 ...

不再过分的追求金属化,已经是很多资深玩家的共识了。

网友C: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女人如是,模型亦如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女人如是,模型亦如是!

真知灼见

网友:
jack的虎很NB,就是资料太少,驱动,行驶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