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700e 能用k牌的700-45电机吗??

楼主(2013-09-19):
如题 想改
电机
要省电稳定的大家有啥好推荐的??以前用jk3 用过k牌的电机 觉得不错 ,不知道亚拓700e能不能用k的700-45 长轴还是短轴???拜谢

网友A:
你说的马达功率太小了,是够用,但你爽飞不了。
你要是选择K牌,那就是最新的 Pyro750 , 但是必须配 Kosmic 或者 升级后的jive, 这是14级马达,别家的电调驱动不了

楼主:
谢谢3楼哥们 我是航模摄影用 用在亚托700改800上面 只飞航线,以前用过k牌老版本的 感觉消耗要比亚托低很多,或者那些哥们知道 有可以替代的电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