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小精灵换浆,但是卖家说浆不平衡,不敢换,精灵满载,想通过换浆来拉长飞行时间

楼主(2013-09-20):
想给小精灵换浆,但是卖家说浆不平衡,不敢换,精灵满载,想换浆来拉长飞行时间,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拉长时间的呢!!求教!!嘻嘻嘻!!谢谢!!!

网友:
这个卖家还是有良心的。建议能飞5,6分钟就可以了,别对精灵要求太高,各有各的使命

网友A:
不要换,换了之后稳定性会极差,机震严重

楼主:
1.各位的意思是说还是用原厂的浆好些是吧,如果有其他碳浆的话推荐给我,我去看下吧,如果说不推荐换就不换了的。
2.还有,我现在是双原厂的电池,精灵也是满载的话也可以飞个7-8分钟,没挂狗,挂狗的话估计也就6分多这样子了,后来又买了两块2700毫安的电池,不知道这两块2700好媕娿电池会可以飞多久,卖家说空载可以飞个15-18分钟,满载的话可能也就12-15分钟左右,大家觉得这个时间准确吗?

网友B:
RE: 想给小精灵换浆

引用 楼主:
1.各位的意思是说还是用原厂的浆好些是吧,如果有其他碳浆的话推荐给我,我去看下吧,如果说不推荐换就不换 ...

桨不要换!电机负载超了,一阵风过来就完了!电池多五百豪安时,精灵空载大概十二安到十五安,你算一下就知道了!记得别超一千二百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不要换!电机负载超了,一阵风过来就完了!电池多五百豪安时,精灵空载大概十二安到十五安,你算一下就 ...

好的,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换,换了之后稳定性会极差,机震严重

我之前用的碳纤桨还好,换回来原装桨结果机器摆动吓人,现在都还在找原因

网友:
精靈不知道是不是用1038槳~dji1038槳就已經不錯了!

网友C:
指望换桨延长滞空时间,未必可行。好的视频不是靠一个长镜头拍出来的,关键是后期制作。而且一个镜头时间太长,看得人会有疲劳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望换桨延长滞空时间,未必可行。好的视频不是靠一个长镜头拍出来的,关键是后期制作。而且一个镜头时间太 ...

关键是滞空越久,镜头越多,谁不想拍出个好视频来看呢?

网友:
自己做奖的静平衡呢

网友D:
我的换了碳桨9寸  飞行时间确实有所加长  不过最多也就是个2--3分钟  但是飞起来确实不稳定  昨天才正式飞的  回来后把原装桨换回去了  等这两天再飞下试试吧。。。

我的卖家也是说如果换碳桨需要做动平衡  这个对我这新手来说还不会弄  所以还是把原装桨飞好了再说吧  有钱捣鼓碳桨还不如多买两块2700的电池   可以多飞几次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换了碳桨9寸  飞行时间确实有所加长  不过最多也就是个2--3分钟  但是飞起来确实不稳定  昨天才正式飞的 ...

我看来还是换电机实在些,贵就贵了,没办法的呢,谁要他浆不好的呢!唉~~~ 原装电机的话,两块电池同事飞的话很难爬升,一块电池就没什么问题,不划算也没办法了,550跟精灵一样的情况,也打算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换了碳桨9寸  飞行时间确实有所加长  不过最多也就是个2--3分钟  但是飞起来确实不稳定  昨天才正式飞的 ...

其他浆,真的不如原装桨,我两队碳浆买回来才飞了两次,也是很不稳,搞到不敢用碳浆飞了,上个星期买了8对dji原装小精灵的自紧浆,4对备用,4对上小精灵,还是原装的好啊,电机稍微再升级下就更好了,tm的电机省电,拉长滞空时间,拉力更大,但是价格不菲,tm mn2214 1195大洋!

网友E:
通过浆来增加精灵的留空时间???这事我咋觉得相当的不靠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浆来增加精灵的留空时间???这事我咋觉得相当的不靠谱呢?

所以说打算换电机

网友F:
貌似没听说过~想法不错

网友F:
这个可以换碳桨吗???你是说加大桨长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没听说过~想法不错

有专门配小精灵的电机,tm mn2214的电机,你上淘宝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换碳桨吗???你是说加大桨长度吗???

可以换,加长滞空时间

网友:
桨叶是不是更长啊

网友: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G:
不要指望,多飞几个起降未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指望,多飞几个起降未尝不可。

神马意思,换电机不行?

网友:
相信原系统综合设计的合理性,想延长留空时间寄希望于新一代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他浆,真的不如原装桨,我两队碳浆买回来才飞了两次,也是很不稳,搞到不敢用碳浆飞了,上个星期买了8对 ...

电机升级这个问题我跟我的卖家也说过了   他的建议同样是不支持换电机   这个事首先要搞清楚小精灵是用来干什么的。。。

就我自己看来就是一个入门级别的航拍器   对于新手来说也不宜留空太久  主要是用这个设备练习好基本功。。。

如果你真的想玩好航拍的话   我认为还是应该把你准备升级小精灵的钱攒下来  买一个6轴的机型好好配置。。。

把钱花在一个值得投资的设备上   这样集中投资容易装配出精品   不要在精灵上边纠结。。。

网友:
有专门配小精灵的电机,tm mn2214的电机,你上淘宝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升级这个问题我跟我的卖家也说过了   他的建议同样是不支持换电机   这个事首先要搞清楚小精灵是用来 ...

我现在小精灵就是想双电池一起飞,但是精灵的原厂动力不给力,没办法

网友:
小小精灵,别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