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飞BF16LV铣床铣头的如何安装与拆卸

楼主(2013-09-20):
我的华飞BF16LV铣床的铣头不知如何安装。用钻夹头,上小立铣刀,可以铣,但钻头容易掉下来,请教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工具,方便安装与拆卸。

网友:
不是有一个称为 吊杆或者 拉杆 的东西么?  从铣头上面的孔竖直方向往下穿,前有螺牙,拧紧铣刀杆或锥柄!

网友:
铣床有专用的铣夹头,16V是莫氏2锥度的,某宝上有卖的,尽量不要用钻夹头夹铣刀

网友:
钻夹头烧热后(不可烧红啊)敲入钻接杆中,冷却后即可使用;一般不会掉头了;铣夹头的安装与钻夹杆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怕你不会卸下钻接杆。

楼主:
要沉底了,顶一下。请教各位高手了。

楼主:
铣夹头的安装与钻夹杆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怕你不会卸下钻接杆。
请教卸下钻接杆

网友A:
把机头上的螺丝松开用木头垫住往下敲就行了,买个铣夹头吧自己用也不贵,弹簧夹头买几个常用的就行不用买一套,另外可以买手电钻上的钻夹头螺纹连接的不会掉,把钻接杆的锥度改成螺纹就行了

网友:
其实钻夹头夹不正的,就好像三爪卡盘需要大体找正一下,还是用弹簧夹头好

网友B:
没用过的人都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钻头夹不能夹铣刀铣东西  否则力量稍大肯定会掉  铣工件必须用铣夹头    至于换刀杆  在机头上面有2个螺丝 一个10mm  一个17mm2个螺丝 向不同方向拧动一点点就可以直接用手把刀杆很轻松的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的人都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钻头夹不能夹铣刀铣东西  否则力量稍大肯定会掉  铣工件必须用铣夹 ...

付张图说明一下

网友:
拆的时候红点逆时针方向, 绿点顺时针方向  拧动30度左右就行   用手旋下蓝色

装的时候 用手把住蓝色 顺时针方向选红色即可    拆或装也就是5秒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机头上的螺丝松开用木头垫住往下敲就行了,买个铣夹头吧自己用也不贵,弹簧夹头买几个常用的就行不用买一 ...

我刚买的时候也是敲的 结果就是敲坏了拉刀杆的拉杆螺纹 而且对这种刚性不是很高的小铣的机头的精度有影响

网友:
你不垫东西当然敲坏了,还有机头也要用木头顶在工作台上,就没事了

网友:
开玩笑啊   拉杆跟刀杆间的螺纹怎么垫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侠的热心回复。学习了。就是怕搞坏了,所以没敢动。就怕有丝拧着,还硬拆,把精度搞坏了。感谢了。

楼主:
感谢liubinii朋友的详细解释。这下可以动手了。呵呵。

楼主:
拆装成功,熟了以后,就是五秒的时间。感谢朋友。想问个问题,拆卸太麻烦啊,有时想打个孔,可以用铣头,直接安钻头打孔,可以吗?有什么不对吗?请教了。

网友:
加工一个直柄钻夹头接杆用的时候装到弹簧夹头里面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