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四电源线怎么焊接?

楼主(2013-09-20):
四根18awg,一根12awg。之前两根的话是将线交错然后焊丝缠绕,加热即可。现在线太粗,怕虚焊啊,有么有什么高招?

网友A:
用大功率电烙铁、像硅胶线也很好焊接的、如果是我我用35W内热式电烙铁换个马蹄形的烙铁头就可以搞定、要不就用电烙铁加直喷打火机合起来这样就不怕温度不够了、如果你怕虚焊那就上150W或者300W的外热式电烙铁、也可以去找修电视机的帮忙焊接一下、
较大的铜线是用35W内热式烙铁加直喷打火机焊接的

直喷打火机
以下都是用35W内热式烙铁换马蹄形烙铁头焊接的

这种T插转XT60

电池XT60焊接

电机与电调焊接

F450底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功率电烙铁、像硅胶线也很好焊接的、如果是我我用35W内热式电烙铁换个马蹄形的烙铁头就可以搞定、要不就 ...

图上这些都很好焊接啊,我想焊接一分四,线很粗,怎么才能不虚焊呢?怕焊锡进不去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这些都很好焊接啊,我想焊接一分四,线很粗,怎么才能不虚焊呢?怕焊锡进不去里面

先镀锡彻底后再焊接就可以了、先每一条线都彻底镀锡、然后再用细小的铜丝或者LED灯脚把几条线捆在一起、再进行焊接、这样就不会有虚焊了

楼主:
鍟婅 鍙戣〃浜

网友:
一分四不好分,可以考虑一分二再二分四,中间加一小段线过渡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