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接收机烧了? 求助

楼主(2013-09-20):
本着下个月继续不吃饭的心态 自己把
电机
电调接收机
电池
连上了
开始接收机常闪 发出B B B B B B。。。。。的声音 然后给几次油门 没弄懂
接着闻到烧焦的味道。。 接收机很烫 马上拔电池 接收机后面烧了一个坑出来。。
后来发现油门应该接在2通道上而我接到1通道上了。。
请问我哪做错了。。接收机是不是要重买了。。

楼主:
富斯GT2B三通遥控器

网友A:
是不是接反了或者电调坏了。

网友B:
昨天刚收到遥控带接收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原来接收机就那么小点东西,留有4组插口,不知道那个是供电,那个控电调,那个控方向舵。3通的有一个肯定空着。

网友C:
内容请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反了或者电调坏了。
我觉得貌似是接反了。。

网友D:
不太可能是接反了

网友D:
反接我也接过,是有BB声但没烧

网友D: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E:
我用的fs2b
第一次拿到手也是这情况,及时发现,没烧,很烫。
正负极插反了。
注意接收机上的正负极指示,对应电调供电线及舵机线咖啡色是负极,红色是正极,黄色是信号

网友E:
电调应该接第二通道,不过插在第一通道上也没问题,不会烧。
只要正负极没错,怎么插都不会烧

网友F:
我刚刚学到的,黑色和咖啡色的都是负极,要面向外侧安装。都烧出洞了,还能继续用的可能性很小了,再买个吧。这个即使还有响应,你敢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