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款前苏联的小飞机和发动机怎么用?

楼主(2013-09-20):
一个朋友送我一款很久以前的飞机,前苏联的,大家有认识的没?发动机用什么燃料?多谢

网友:
co2 . 压缩空气也可以吧?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一架,也是朋友送的,用贮存在小钢瓶(只手指那么长)里的液态二氧化碳向飞机上的贮气罐充气来驱动,和多年前飞向北 京的一款压缩空气发动机飞机工作原理相似,这种小气罐国内不好找,若用压缩空气代替液态二氧化碳要在机内放一个厚实的碳酸饮料瓶用来贮气,并要解决各接合部密封的问题,我试过,但没成功,以后沒兴趣了,就一直放着,期待有心人开创改造成功的先例。

网友:
好家伙,鼓腚姨

网友:
应该说“哈拉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一架,也是朋友送的,用贮存在小钢瓶(只手指那么长)里的液态二氧化碳向飞机上的贮气罐充气来 ...

这个应该是用固态的‘干冰’吧?
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航模队来华表演,其中一架一级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就是用干冰,据说,为了弄到干冰是费了不少周折。其实,干冰可以土办法自己做的,需要压缩的二氧化碳气体——在钢瓶的口上套一个布袋,然后打开阀门,让二氧化碳气体大量放出来,由于气体***膨胀,就会产生低温效应,把后面出来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干冰。不过,这种干冰是比较碎的。
现在,大城市里干冰应该可以弄到,前几年,我在哈根达斯提‘冰月饼’,他们就在盒子里放了干冰,一块一块像结晶冰糖,这样冰淇淋月饼就不会化了。
乌市有没有哈根达斯或者其他卖冰淇淋的专门店,问问他们,可能有干冰。

网友:
好家伙  气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用固态的‘干冰’吧?
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航模队来华表演,其中一架一级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就 ...

o ~原来如此啊,看来也不是很好搞定啊!我还在想用乙醇之类的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一架,也是朋友送的,用贮存在小钢瓶(只手指那么长)里的液态二氧化碳向飞机上的贮气罐充气来 ...

这样啊!我倒有全套的说明书,不知道您需要不?需要我扫描上来也可以。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价值。
感觉机器挺精致的,想换成电动的了,但没舍得,看来收藏得了!呵呵

网友:
压缩空气动力会持续下降,用液化气体出力会比较稳定,如果气化室设计的好能充分吸热效率就更高了。。。134A,R22,猛将都不错

网友:
这个发动机是亮点

网友C:
干冰在卖冰月饼的地方有 去要点

网友D:
天哪,这就是小时候传说中的二氧化碳发动机?存世不多,留着吧,以后不会再遇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冰在卖冰月饼的地方有 去要点

就怕有了干冰我也不敢弄,先找人把说明书翻译下再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哪,这就是小时候传说中的二氧化碳发动机?存世不多,留着吧,以后不会再遇见了,

看来我得好好宝贝着它呢。呵呵,一定会保存好的。但我更想让它发动一次,总有这样子的欲望啊!飞一下才爽!

网友:
估计要飞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有了干冰我也不敢弄,先找人把说明书翻译下再说啦。

干冰是很安全的东西,没有危险。就是手不要直接接触以免冻伤。
去高档卖冰淇淋的地方,说说好话,要一点是有可能的。当然,不能久放。你那盒子里的大瓶就是保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