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闹出了这么一出,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13-09-20):
先说说配置吧:
全碳6旋翼机架,
WKM,
双天5010KV390
dji 1555
铂金40A
6S5200狮子电池
起飞总重2.4KG

设置的怠速是推荐,模式手动
因为LED灯坏了,上电等了2分钟后果断摆杆
飞机,飞机,飞机它居然晃晃悠悠起来了。。。。。
这是啥情况啊?

网友A:
不是怠速高了,就是没校准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怠速高了,就是没校准遥控

校准遥控这些基本常识楼主都是有的,怠速是用推荐值,正常的,应该是飞机太轻了,6KG起飞的配置,楼主的飞机只有2.4KG

网友:
飞机太轻 试试棒几瓶水在起飞看看

网友:
什么架子那么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遥控这些基本常识楼主都是有的,怠速是用推荐值,正常的,应该是飞机太轻了,6KG起飞的配置,楼主的飞 ...

哪怕是再轻,也不至于怠速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怕是再轻,也不至于怠速能起飞

所以这才是看点啊
下来就重新设置怠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架子那么轻?

加上电池2.4KG啊,下次测试真得挂水了,不然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电池2.4KG啊,下次测试真得挂水了,不然不安全

而且我算了算,也不至2.4吧,至于2.7KG差不多

网友A:
6个电机800克左右,电池730克,飞控和线材差不多也得三四百克,1555的桨,至少800轴距的,还有电调,什么架子能那么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个电机800克左右,电池730克,飞控和线材差不多也得三四百克,1555的桨,至少800轴距的,还有电调,什么架 ...

同理,可能楼主算错了

网友C:
楼主不是坚定的零度粉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坚定的零度粉儿么

谁告诉你的啊?楼主第一架多旋翼就是F450

目前楼主的飞控6个零度,6个DJI

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玩得开心,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理,可能楼主算错了

刚才称了一下,稍有出入,2.5X,主要是没算起落架,这机架楼主自己DIY,目的就是轻量化打造的,挂上Z15也才4.XKG

就算是线材,我都省到了极限,用的漆包线套热宿管

网友D:
漆包线套热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漆包线套热宿管

不要小看这招,确实轻了很多很多

网友:
好轻的机架

网友:
太牛逼了  怠速起飞!!!!

网友E:
量产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产机架吧。

纯属个人娱乐,这东西在人家手里出了问题罪过就大了,用漆包线代替硅胶线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我自己了解所以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