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入机,求指导

楼主(2013-09-20):
我刚入魔,想先入一台练手机机,
老鸟们帮忙看一下,下面这套配置怎么样?同时我想考虑到下次可是以检用机机内脏再做别的飞机。

空机散件 85元 +
5030桨 两个 1x2元 +
天地飞6 6A WFT06X-A 2.4G 6通道遥控器 含:保修/挂带/接收/彩盒 268元 +
3个9克舵机 11x3元 +
新西达HW30A无刷电调 XXD 30A 航模电调 无刷电调(焊接好插头) 41元  +
XXD新西达2208 KV1800 无刷电机马达(焊接好) 50元 +
11.1V2200MAH 25C锂电池 两个 2x70元 +
12.6V锂电充电器(这个是怎么样的?)+
8合1凤凰模拟器4.0支持在线升级及联机 G4 FMS XTR 飞行模拟器(全套带转接线) 33元

网友A:
我有323B充电器,不知道你要不要,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323B充电器,不知道你要不要,很新

请上图看下,多少钱?

网友B:
你这个是固定翼吧?

网友C:
好象你这个飞机带2200MAH的电池飞不起来吧?确定商家建议是配这电池?
下一个飞机能再利用的,都是电子件,遥控器应该买稍微好一点,电调和充电器也可以适当加点预算。

网友D:
新手一定要选好机型,要比较好飞、耐炸的。85元的是什么飞机,估计不好飞。如果是KT板的,很不禁摔。打算长玩下去,有条件,遥控器可选稍微好一些的。

网友:
貌似有点超重哦

网友:
电池正常应该用1300的吧,充电器就用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固定翼吧?

是的,固定翼。入门好小子。
这个配置怎么样,请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你这个飞机带2200MAH的电池飞不起来吧?确定商家建议是配这电池?
下一个飞机能再利用的,都是电子件, ...

我就想把电池也再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一定要选好机型,要比较好飞、耐炸的。85元的是什么飞机,估计不好飞。如果是KT板的,很不禁摔。打算长 ...

我选的是这个JJ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3.lWEAI7&id=22665636083&_u=b10m2k7a7750&initiative_new=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把电池也再利用起来。

飞不起来也是白搭。
用2200MAH的电池,起码是1米的轻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上图看下,多少钱?

你想要的话联系我QQ83154588,可以拍几张图片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型是标准的“好小子”,EPP材料很耐摔、腰推桨也不易炸机伤桨。很适合新手。只是尽量买翼展大些的, ...

只是想在不大容易找到用材好、做工好的“好小子”,往往价钱绝对值不高,但性价比却很低。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