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钣金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13-09-20):
比如说一个铁皮方箱,或者更好点的边缘带弧度的。

需要什么工具??(当然是小工具了)

网友:
拆弯\剪板\卷曲机.

网友:
锤,钳,鉆铁,锉,剪……

网友:
要做的好看的话,非常麻烦。。。成本也不便宜。。

直接买现成的吧。。

网友:
3楼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
剪板,成形,焊接,打磨
小工具要看你的手艺,做的好看自己想办法,
没办法就要大工具(设备),成型自己做简单的模具,再不行上冲床或液压机,给专业做模具的去做。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有钱。。。。。。什么都好办!

网友:
我看专业的就敲的家伙和一点铁管,三角铁之类的。

网友:
剪板机 ,数控折弯机,数控冲床,焊机,喷漆丝印设备,烤房等,,,呵呵,瞎说的,这些都是专业做钣金用的,

自己搞的话,尺寸稍大 根本就搞不了,小一点还可以凑合敲敲打打弄一下。。。。。

网友:
铁皮剪一把轨道钢一根榔头一吧

网友:
钣金不好搞呀,比加工还难搞,

网友:
木锤,铜棒少不了也

网友:
同问,还有什么办法?要不要一段小方木垫下。

网友:
手一双、大脑一颗、眼睛一对、电脑一台、五金工具若干

网友:
俺的手板冲床,1.5吨压力。还有西马特的折板、剪板机。 目前就这两个用来做小钣金,在慢慢摸索,以前没玩过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