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轴距折叠机架+wkm+便携铝箱(升级了)

楼主(2013-09-20):
在坛里看到老高前辈X8,再也坐不住了,最终把手里的折叠机架升级到了X8,入了云台和狗,昨天终于把感度调好,挂上两块5000mah的电池暴力飞了一把,X8的飞行性能绝对很棒,超稳,改天上视频。最后,感谢老高在调试过程中对我的无私帮助!

另外,各位前辈,我现在是用的apc1147,每次下来后上层电机都要比下层的热好多,感觉下层电机不出力,请问应该怎么配桨啊,我目前考虑上层1238 ,下层1147,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怪不得你的起飞重量大呢,这机架有些复杂。悟空飞这个应该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你的起飞重量大呢,这机架有些复杂。悟空飞这个应该更好吧。

高老好,目前两块5000MAH电池,起飞重量3436g,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两块5000MAH电池,起飞重量3436g

我的X8都4400克了,

网友B:
额,这么多电力消耗给多余的电机了……x4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么多电力消耗给多余的电机了……x4不好么

确实费电,但是X8的飞行性能确实不错,原地高速自旋,一点都不掉高,呵呵,代替三轴云台第三轴了

网友C:
大哥 弱弱的请教一下 7、8两个电机 是不是接wkm   f1、f2端口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 弱弱的请教一下 7、8两个电机 是不是接wkm   f1、f2端口

是的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在是用的apc1147,每次下来后上层电机都要比下层的热好多,感觉下层电机不出力,请问应该怎么配桨啊,我目前考虑上面1238 ,下层1147,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在是用的apc1147,每次下来后上层电机都要比下层的热好多,感觉下层电机不出力,请问应该怎么 ...

可以,有人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在是用的apc1147,每次下来后上层电机都要比下层的热好多,感觉下层电机不出力,请问应该怎么 ...

我4225电机,上面1238桨,下面1260桨,无问题,并且飞行时间延长了,接下来换1447桨和1470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