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便宜的飞控 可以保持固定翼副翼和升降自动平衡?最好百元以内 效果明显

楼主(2013-09-20):
有没有什么便宜的飞控 可以保持固定翼副翼和升降自动平衡?最好百元以内 效果明显

楼主:
有没有什么便宜的飞控 可以保持固定翼副翼和升降自动平衡?最好百元以内 效果明显 New

网友:
不用飞控,随便弄两个陀螺仪就好了

网友:
A控就行才400多

网友:
百元以内。。。

网友:
A3 pro 照不?我正在研究这玩意,还没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便宜的飞控 可以保持固定翼副翼和升降自动平衡?最好百元以内 效果明显 New

有的。我有两个,做固定翼自稳用的平衡仪。副翼,升降是自稳功能,方向是增稳。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需找这样的平衡仪来练习和给飞机自动平衡,现在用FPV飞控了。这些就不用了。

补充一下。A3,M6等都是增稳功能,不能脱控。呵呵

网友:
MWC带自平衡的,100元。刷成固定翼就行。需要英语,自己搞。

网友A:
能自主实现飞机水平和增稳不一回事吧,我看了很多飞控,貌似没有红外地平线或磁场辅助判断的都不具备脱控的能力,陀螺仪会有随时间增长的累计误差,没有外部校正的话,自己是无法消除的,飞机调的好可以单依靠陀螺仪短时间维持稳定,长时间飞行还是考虑好点的FPV飞控,人眼校正

楼主:
我只要几十秒的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几十秒的那种就可以了

我们用的微型陀螺仪,只能实现增稳,不能实现自平衡。
就是说飞机往左偏,飞控可以控制副翼让他往右回来一点,但是并不知道有没有返回到水平状态了。这是增稳。我们玩多旋翼,如果2-3秒不手动修正,飞机就偏了。

自平衡就是依靠重力加速度计检测飞机当前角度,这样飞控可以一直修正到飞机水平为止。

我说的100元的MWC飞控,就能不断修正飞机,保持水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自主实现飞机水平和增稳不一回事吧,我看了很多飞控,貌似没有红外地平线或磁场辅助判断的都不具备脱控的 ...

我们在多旋翼上如果只用的陀螺仪增稳,水平只能持续数秒。一般用重力加速度计作为外部数据源修正。
重力加速度计可以修正 ,x,y轴的陀螺仪 的长期漂移。

红外之类的,现在基本上算是过时的技术了。

地磁是判断方向的,可以用来修正 z 轴的陀螺仪 的长期漂移。

网友(2013-11-06):
最便宜好像就是U1飞控了!

网友:
固定翼装飞控就失去意义啦,除非搞航拍

网友:
百元以内的都不能实际平衡仪功能,只是增稳,不能自动识别水平状态。典型设备为A3,M6类的。山寨版的80多包邮,非常好用。能自动平衡的U1,200多,飞宇40A,300,Arkbird,400.不知道够不够详细。

网友:
U1 200多可以满意你的要求